6V直流电机 AVR单片机 315接收模块

楼主(2009-12-26):
本人最近在做一个小型的太阳能项目,利用太阳能板给4个1.2V充电电池充电,电池供电给6VDC, 利用单片机控制电机正反转,同时利用AD功能监控电机运行电流,控制电池充电等,其他的各方面都没有什么问题,关键在于客户要求用无线遥控来控制电机,同时电机与遥控接收同一定要用同一电源供电,我要是315MHZ的遥控接收头,当我电机不启动的时候遥控距离有50米开外,但是当电机一启动问题就出现了,遥控的距离不到1米远,刚刚开始我没有做任何防止干扰的措施,后来在电机两端加了10MH的两个电感,同时电机两端串上104的瓷片电容,效果是改善了许多遥控的距离勉强可以到18米的样子,但是还是没有达到理想的效果,我想各位高人个我指点一下。
    因为产品的空间有限,只能用一组电源供电,同时电池的数目也确定为4个,只能改善电路的设计了,请大家帮帮忙!

网友A:
从你加了电感和电容后的情况来看,

我觉得应该是电磁兼容的问题,

我也不多说,给你介绍一编**吧,对你肯定有用

http://www.dziuu.com/dz/26/9926203800.shtml

网友B:
在电机的输入端加大电容防止电机对电源的影响,在接收头电源部分也加大滤波电容,使用地包围接收部分,电机地和无线接受部分的地分开走,最后使用小电感一点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