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下我这个开机按键怎么不管用啊?

楼主(2009-12-26):
TE, AI, AN, TI, timer
;主程序
MAIN:
               NOP
               NOP
               ADI F_TIMER,0001B
               BA0 HALTMODE ;未到5ms, 跳转
               ANDIM F_TIMER,1110B ;清"5ms 到"标志
               NOP
               LDA PORTD,00H
               STA TEMP,00H
               SBI TEMP,0FH;=0,没有按键动作跳走
               BAZ YS_4
               ADIM TEMP5,01H
               SBI TEMP5,01H;是否是第一次按键按下是的话存起来初次按键值
               BAZ YS_5
               LDA KEY_OLD,00H
               SUB TEMP,00H
               BNZ YS_4
               SBI TEMP5,03H;扫描8次按键未完成继续扫描
               BNZ MAIN
               ANDIM TEMP5,00H
               LDA T0M_1,00H;判断开机标志位
               BA0 YS_8
               LDA TEMP,00H
               BA0 YS_4
AS_1:
               ORIM T0M_1,01H;设置开机标志
               JMP MAIN
YS_8:
               LDA KEY_OLD,00H
               BA1 YS_4
               JMP YS_7
HALTMODE:
                NOP
                HALT
                NOP
                NOP
                JMP MAIN
YS_4:
               ANDIM F_TIMER,1110B
               ANDIM TEMP5,00H
               JMP MAIN
YS_5:
               LDA TEMP,00H
               STA KEY_OLD,00H
               RTNI
YS_7:
              LDI PORTC,0FH
              ADI F_TIMER,0010B
              BA1 YS_7
              ANDIM F_TIMER,1101B
              LDI PORTC,00H
               JMP
   MAIN
               END

网友A:
你自己看一下这个部分:
               SBI TEMP5,01H;是否是第一次按键按下是的话存起来初次按键值
               BAZ YS_5

YS_5:
               LDA TEMP,00H
               STA KEY_OLD,00H
               RTNI

自己分析一下就知道原因了.

楼主:
呵呵,谢谢,我已经解决了

楼主:
现在的问题是时时监控按键有点问题?我分析了没有找出来,帮忙分析一下
MAIN:
               NOP
               NOP
               ADI F_TIMER,0001B
               BA0 HALTMODE ;未到5ms, 跳转
               ANDIM F_TIMER,1110B ;清"5ms 到"标志
               NOP
               LDA PORTD,00H
               STA TEMP,00H
               SBI TEMP,0FH;=0,没有按键动作跳走
               BAZ YS_4
               ADIM TEMP5,01H
               SBI TEMP5,01H;是否是第一次按键按下是的话存起来初次按键值
               BAZ YS_5
AS_2:
               LDA KEY_OLD,00H
               SUB TEMP,00H
               BNZ YS_4
               SBI TEMP5,03H;扫描8次按键未完成继续扫描
               BNZ MAIN
               ANDIM TEMP5,00H
               LDA T0M_1,00H;判断开机标志位
               BA0 YS_8
               LDA TEMP,00H
               BA0 YS_4
AS_1:
               ORIM T0M_1,01H;设置开机标志
               JMP MAIN
YS_8:
               ADI  TEMP,01H
               BA0 AS_3
               LDA TEMP,00H
               BA1 YS_4
               ORIM T0M_1,0010B ;设置有输出按键标志T0M_1位1=1
               JMP YS_7
HALTMODE:
                NOP
                HALT
                NOP
                NOP
                JMP MAIN
YS_4:
               ANDIM F_TIMER,1110B
               ANDIM TEMP5,00H
               JMP MAIN
YS_5:
               LDA TEMP,00H
               STA KEY_OLD,00H
               JMP AS_2
YS_7:         SBI PORTD,00H
              BNZ MAIN  ;时时监控按键状态
              LDI PORTC,0FH
              ADI F_TIMER,0010B
              BA1 YS_7
              ANDIM F_TIMER,1101B
              LDI PORTC,00H;关闭输出
              JMP MAIN
AS_3:
             ADI T0M_1,01H
             BA0 AS_1
             ANDIM T0M_1,1100B
             ANDIM PORTC,00H;关闭输出
             JMP MAIN
               END

网友A:
这个程序部分您可以参考一下"中颖单片机入门与实战"一书的例5.2.1(第240页)的内容.

楼主:
就240页的那个例子来说其中
LDA PORTA,00H
STA TBR,00H
SBI TBR,0FH
BAZ NO_KEY ;没有扫描到按键按下,跳转
LDA FLAG1,00H
BA0 KEYSCAN_END ;之前的按键未松开,不再扫描按键,跳转?????????????
SBI TBR,0111B
BAZ KS_PORT ;PORT 键按下,跳转
SBI TBR,1011B
BAZ KS_PWM ;PWM 键按下,跳转
JMP KEYSCAN_END
KS_PORT:
LDI KCODE_NEW,0001B ;设置PORT 键的键码为01H
上面的问号部分,我是这样理解的:第一次有按键按下FLAG1的0位就被置1了那以后无论按那个按键都得返回到KEYSCAN_END啊,这样的话以后再按按键就不起作用了啊,可是仿真时按键怎么还是起作用我很是不明白啊???

网友A:
你要看全部程序,在确认按键后将FLAG1的BIT0位置1,在没有按键的时候将FLAG1的BIT0位清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