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在写流水灯程序,调试中遇到的困难。

楼主(2009-12-26):
        ORG     0000H
MAIN:  MOV     P0,#7EH
        LCALL DELY
        MOV   P0,0BDH
        LCALL DELY
        MOV   P0,0DBH
        LCALL DELY
         MOV   P0,0E7H
            LCALL DELY1
        MOV   P0,0DBH
        LCALL DELY
        MOV   P0,0BDH
        LCALL DELY
        MOV     P0,#7EH
        LCALL DELY
        AJMP MAIN

DELY: MOV      R5,#5H
DELY0:MOV      R6,#0C8H
DELY1:MOV      R7,#0F8H
      NOP
DELY2: DJNZ     R7,DELY2
       DJNZ     R6,DELY1
       DJNZ     R5,DELY0
       RET

帮一下忙,看一下这个程序。

这是一个流水灯的程序。

0111 1110
1011 1101
1101 1011
1110 0111
1101 1011
1011 1101
0111 1110
灯这样亮
0亮
可到了1110 0111
时。

就全亮了。
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有高手,看一下。
到了1110 0111 为什么全亮了。然后又恢复正常。

网友A:
初学者写程序关键在于理清思路,这是我给学生上课的内容,可供参考!

     人们时常看到户外动画广告,一会儿从左到右地显示,一会儿又从右到左地显示,这就是流水灯效果,其特征是将想要显示的画面切割成N份,且每次只让其中的一个画面显示,同时让肉眼能够看得清楚。
     假设先让其中的一幅画面显示,接着“立刻”点亮与其相邻的另一幅画面,且同时熄灭前一幅画面,画面切换间隔时间为µs级,由于人眼的反应速度非常之慢,所以无法看清楚画面切换的过程,以至于看起来的效果就是一幅全部点亮的画面,比如,电视画面,这就是人们常说的视觉暂存效应。
     如果在点亮第一幅画面后,延时等待一个固定的时间值(假设延迟时间为ms或s级),再在点亮与其相邻的画面的同时熄灭前一幅画面,接着再延时等待一个固定的时间值……那么就能够看到画面象流水一样显示的效果。
     下面将用LED来模拟从右到左的流水灯的显示效果,将“与发光二极管D17~D24相连的JP4”用并行排线连接到“与单片机的P1.0~P1.7口相连的JP31”,然后短接JP39_5与JP39_6,即硬件电路连接完毕,详见图 5.14。由此可以看出,只要单片机I/O口输出高电平1,那么经过反相器转变为低电平0后,即可驱动LED发光,反之LED熄灭。
      很显然如果想先点亮最右边第一个LED(D17),那么只要将数据01H传送到P1口即可。通过查看表 5.6所示的传送指令集,发现可以直接使用“MOV direct,#data”(MOV P1,#01H)指令来实现,那么只要在灯“流动”显示的过程中插入延时程序即可,程序清单 5.8就是实现LED流水灯的程序,MAIN为主程序标号,就是程序计数器的PC,即起始地址0000 0000。
           程序清单 5.8  LED流水灯程序范例(1)
MAIN: MOV        P1,#01H                ;01H = 0000 0001 ,P1.0为高电平1,D17发光
          ;执行延时程序Delay
           MOV        P1,#02H                ;02H = 0000 0010,P1.1为高电平1,D18发光
           ;执行延时程序Delay
                ……
           MOV        P1,#80H                ;80H = 1000 0000,P1.7为高电平1,D24发光
           ;执行延时程序Delay
           AJMP        MAIN                     ;跳转到MAIN,循环执行程序
      虽然这种编程方法也能够达到目的,但效率却很低。通过分析上面的程序可以看出其中的规律,即数据01H、02H、04H、08H、10H、20H、40H、80H中的“1”不断地从右向左移动。由此可见,如果将数据01H存放在累加器A中,即使用“MOV A,#01H”指令,那么只要想办法让A的数据01H中的“1”从右向左移动即可,然后再通过A将数据传递给P1,即就是传送指令:
        MOV direct,A                             ;MOV P1,A
       通过查看逻辑运算指令集,发现“RLC A”移位运算指令刚好满足要求。其功能是将累加器A的内容全部向左移动1位,当移位8次之后,最高位D7移到标志位CY,而CY原来的内容则移到累加器最低位D0中,其数据结构为1 0000 0000,即CY=1所有的LED全部熄灭,这就是实现“流水”灯的基本思路,详见程序清单 5.9。
             程序清单 5.9  LED流水灯程序范例(2)
MAIN:MOV   A,#01H
Loop:  MOV   P1,A
           RLC   A                                  ;带进位累加器A循环左移
           ;执行延时程序Delay
           AJMP  Loop                             ;跳转到Loop处,循环执行程序
      接着开始编写延时程序,那么一条指令的执行时间是多少呢?循环延时程序详见程序清单 5.10。
          程序清单 5.10  延时程序范例(1)
            MOV   R7,#0FFH                      ;1个机器周期
Delay2:DJNZ  R7,Delay2                      ;2个机器周期(*)
      在执行指令之前R7先减1,然后判断R7是否为0。如果R7≠0,则R7继续做减1操作。与此同时因为延时参数寄存器R7保存的数据为255(0FFH),由于执行1条指令(标有“*”号的指令)为2个机器周期,所以这2个机器周期会重复执行255次。程序实际所耗的准确机器周期为:1+2×255=511个机器周期,延时时间为511×1.1µs =562.1µs。很显然由于人眼的视觉暂存效应,以至于最终看到的效果是LED全部被点亮,因此必须再延长扫描时间,那么最好的办法是使用DJNZ指令再增加一个延时循环,详见程序清单 5.11。
         程序清单 5.11  延时程序范例(2)
Delay:MOV   R6,#0FFH                          ;1个机器周期
Delay1:MOV   R7,#0FFH                          ;1个机器周期
Delay2:DJNZ  R7,Delay2                          ;2个机器周期
           DJNZ  R6,Delay1                          ;2个机器周期
      延时时间为[1+(1+2×255+2)×255]×1.1µs=143897.6µs=143.8mS,由此可见,如果觉得延时时间不合适,由于R7处于内层循环,因此修改R7的初值对延时的影响太小,那么可以修改R6寄存器的初值。程序清单 5.12为改进后的LED流水灯程序,程序清单 5.13为翻译为机器码后对应的程序。
           程序清单 5.12  LED流水灯程序范例(3)
MAIN: MOV    A,#01H
Loop:   MOV    P1,A
           RLC    A
Delay: MOV   R6,#0FFH                           ;延时时间为143.8mS
Delay1: MOV   R7,#0FFH
Delay2  DJNZ  R7,Delay2
            DJNZ  R6,Delay1
            AJMP   Loop
            ;
            END
      思考题:将“RLC A”改为“RL A”,请观察流水灯的效果和现象。

网友B:
#表示-----立即数

没有#是表示--------地址吧,你干脆全都带有#得了

不过这个程序嘛,真的好丑

网友C:
看看你把单元地址和立即数没弄清

楼主:
是的。我用了,可以了。

楼主:
可没有加的。有一些还可以呢。这是怎么回事,是巧遇吧。

网友D:
ORG     0000H
MAIN:  MOV     P0,#7EH
        LCALL DELY
        MOV   P0,#0BDH        ;应该有#的吧
        LCALL DELY
        MOV   P0,#0DBH        ;应该有#的吧
        LCALL DELY
         MOV   P0,#0E7H        ;应该有#的吧
         LCALL DELY                        ;原来的LCALL DELY1不对吧

        MOV   P0,#0DBH        ;应该有#的吧
        LCALL DELY
        MOV   P0,#0BDH        ;应该有#的吧
        LCALL DELY
        MOV     P0,#7EH
        LCALL DELY
        AJMP MAIN

DELY: MOV      R5,#5H
DELY0:MOV      R6,#0C8H
DELY1:MOV      R7,#0F8H
      NOP
DELY2: DJNZ     R7,DELY2
       DJNZ     R6,DELY1
       DJNZ     R5,DELY0
       RET
        end
新手要多看书,问题总是能找到的!

网友E:
哈哈 我也是刚入门 不过你应该没好好看书把

网友F:
慢慢来,不能急于求成,嘿嘿

网友G:
你的 P0 口上拉了 电阻没有啊

网友H:
刚开始的时候都这样,想想自己也是这么过来的,多努力,过来人也不要太去打击,如果有时间指点一下也是好的,我们现在缺少踏实做事情的工程师.

楼主:
我用的P0口没有用上拉电阻。因为我接了发光二极管的阴极。如果是阳极就要上接电阻吧。

网友I:
先指出,楼主把程序写在中断入口向量处了,在org 0000H后面要加一句 sjmp main。
初学的时候,能把流水灯搞出来,是一件让人激动的事!加油!

网友J:
楼主能够得到周立功的半日真传,真是上辈子吃斋念佛修来的福气啊。:victory:

网友:
周立功深更半夜帮助初学者解答问题   牛

楼主:
呵呵。第一次做板子。我老师说周立公是我们中国单片机的牛人。能够得到他指导,真的太谢谢大家。

网友C:
晕哦

来21家这么久了,还是第一次见到传说中的风云人物ZLG的ID名

网友K:
真的是周立功师傅?还是替身?呵呵。。。楼主太有福气了呵呵。。。这个小程序你好好琢磨一下,多看,多想,多练就出来了。我都把51汇编忘得差不多了。只能说这么多了

网友L: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zlg?:lol

网友M:
13楼是个牛人哦

网友N:
看一下前辈的讲解还真是受益匪浅!

网友O:
周立功  惊

楼主:
   ORG 0000H

SJMP MAIN

MAIN:MOV     P0,#0FEH
     MOV     R0,#8H
LP:  MOV       A,P0
     RR        A
     MOV       P0,A
     LCALL     DELY
     DJNZ      R0,LP

      MOV     P0,#0FEH
      MOV     R0,#7H
LP1:  MOV       A,P0
     RL       A
     MOV       P0,A
     LCALL     DELY
     DJNZ      R0,LP1

        MOV R1,#7H
        MOV P0,#07EH
   LP2:  MOV A,P0
        RL A
        MOV P0,A
        LCALL DELY
        DJNZ R1,LP2

      MOV R1,#06H
        MOV P0,#03EH
   LP3: MOV A,P0
        RR A
        MOV P0,A
        LCALL DELY
       DJNZ R1,LP3

          MOV R5,#05H
        MOV P0,#078H
   LP4: MOV A,P0
        MOV R5,#05H
        RL A
        MOV P0,A
        LCALL DELY
       DJNZ R5,LP4
        LJMP MAIN

DELY: MOV R5,#5H
DELY0:MOV   R6,#0C8H
DELY1:MOV      R7,#0F8H
      NOP
DELY2: DJNZ     R7,DELY2
       DJNZ     R6,DELY1
       DJNZ     R5,DELY0
       RET
       END

帮下忙看一下这个程序,有高手指点下,到了最后总是在最后一个循环

不回到main去进入第一个。请高手指点。

     END

网友P:
:o此贴必顶!

网友Q:
新人第一贴,顶

网友R:
MOV R5,#05H
        MOV P0,#078H
   LP4: MOV A,P0
        MOV R5,#05H           ;这个地方一直被重新赋值
        RL A
        MOV P0,A
        LCALL DELY
       DJNZ R5,LP4              ;永远也减不到0,所以跳不出去
        LJMP MAIN

最后一个R5被重复的赋值,根本跳不出去,另外DELAY里也用到了R5,主循环里也用R5,这是不对地

待程序思路理清后,建议下一步学如何简化程序!充分利用跑马灯这个简单的硬件平台,用各种不同的方法去编程,比如把硬延时改成定时器等,外部接个按钮,学会按键扫描,学会按键中断...

网友S(2010-03-02):
楼主你太幸福了,周立功老师都被你请来了啊!佩服佩服!

网友T(2010-04-07):
回顾一下

网友U:
此事惊动周公,楼主幸运了!

网友:
做一个踏实好学的工程师

网友V:
LZ真幸福~~~

网友W:
把你LP4里的 MOV R5,#05H去掉

网友X:
周立功深更半夜帮助初学者解答问题   牛
来21家这么久了,还是第一次见到传说中的风云人物ZLG的ID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