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个关于三极管的EB,CB电压的问题

楼主(2009-12-26):
我用数字万用表二极管档,来判断NPN,与PNP三极管的型号,利用PN结单向导电性首先可找出公共极B极,以及是NPN还是PNP管。
     量EB极和CB(万用表正极接E或者C,负极接B极);我发现无论是NPN管还是PNP管,量EB数字万用表显示值总是大于CB的值的,我想问:难道EB内阻是小于CB的值吗? 还是其他什么原因?我在书上以及网上都没搜到是啥原因,还请知道的解答。
     十分感谢!

网友A:
数字表二极管档测量时显示的是压降而非电阻值。
EB之间显示值稍大于CB之间显示值,是由管子构造决定的。通常EB之间PN结(发射结)面积小于CB之间PN结(集电结)面积,掺杂也不同,结的厚度也不同。

楼主:
回复:maychang;能再解释详细一点吗? 我量了许多三极管 都是EB显示值大于CB的。

网友B:
cb结做得比较薄,才能吸引e极注入的电子,看三极管基础理论会发现。

楼主:
回复:NE5532;那么压降就会比较小吗?

网友C:
2楼正解

楼主:
传说中的 匠人大叔也来关注了;:lol

网友D:
传说中的 匠人大叔也来关注了;:lol
引用 楼主:

看贴要仔细!什么眼神啊?

网友E:
晕,真匠人抢楼。。:lol

网友F:
山寨来了  哈哈:loveli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