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C02疑惑,大家看看

楼主(2009-12-26):
我把数据写在24C02前面的地址,可以是用函数读取2K的数据时发现每256字节就会出现前面写入的数据,不知为什么,请教大家:
012345670123456701234567012345670123456701234567012345670123456701234567012345670123456701234567012345670123456701234567012345670123456701234567012345670123456701234567012345670123456701234567012345670123456701234567012345670123456701234567012345670123456701234567012345670123456701234567012345670123456701234567··········

我读2K的程序:

  for(add=0;add<2048;add++)  //指定地址
   {
    dat=iic_read_a_byte(add);    //按字节读取
    send_byte_scon(dat);         //通过串口,将2K的数据逐个发送上来
   }

找了好久没找到答案,请教大家


网友A:
只看这点信息能把问题找出来吗?

网友B:
呵呵,要分页的

网友C:
add的类型你怎么定义的?你是不是定义的uchar啊?改下add的类型。

楼主:
5#add是unsigned int 的

4#分页是什么?那个24C02文档里有吗

楼主:
想了半天,大概知道什么原因了,我把256以上的地址让一个字节写,写的就有问题,
不过还没发现256以上的地址该怎么写,是分开来吗,还是另写个可以传2字节函数

楼主:
原来是弄错了,一个24c02只能操作256字节,在挂几个24c02把E0~E2用上才能有2K吧
看来只能这么理解了,256*8就是每个256,挂8个:dizzy:

网友D:
24c02有2k byte么?是256个吧?

网友E:
呵呵,很早之前我也犯过这个错误...

网友F:
呵呵
前几天我用241c512时也认为是512Kbyte ,最后好好的看了下文档才知道512Kbit
也犯了这样的错误 :lol
差不多找了一上午才解决
泪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