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介绍输出电流大的光藕可控硅吗?

楼主(2009-12-26):
想用来触发几百安的单向可控硅,希望能介绍些输出电流大的光藕可控硅和电路图,谢谢。

网友A:
通过小电流的光耦可控硅的输出来触发大电流的,进行控制

网友B:
400V100来毫安的光耦继电器后面再接到单相可控硅上面去。只要你找到了这样的光耦继电器的手册,里面一般都会有如何接可控硅的典型电路,参考一下就可以了。欧姆龙公司就有类似产品,LZ可以去看看。

网友C:
输出扩流即可,光耦因体积限制不可能通过很大电流,外部扩展就是,用中间可控硅或晶体管扩流都可以。

网友:
东芝的TLP250  看看是否可以
听说可以达到1个安培

TOSHIBA Photocoupler GaAlAs Ired & Photo−IC
TLP250
Transistor Inverter
Inverter For Air Conditionor
IGBT Gate Drive
Power MOS FET Gate Drive
The TOSHIBA TLP250 consists of a GaAlAs light emitting diode and a
integrated photodetector.
This unit is 8−lead DIP package.
TLP250 is suitable for gate driving circuit of IGBT or power MOS FET.
• Input threshold current: IF=5mA(max.)
• Supply current (ICC): 11mA(max.)
• Supply voltage (VCC): 10−35V
• Output current (IO): ±1.5A (max.)
• Switching time (tpLH/tpHL): 1.5μs(max.)
• Isolation voltage: 2500Vrms(min.)
• UL recognized: UL1577, file No.E67349
• Option (D4) type
VDE approved: DIN VDE0884/06.92,certificate No.76823
Maximum operating insulation voltage: 630VPK
Highest permissible over voltage: 4000VPK
(Note) When a VDE0884 approved type is needed,
please designate the "option (D4)"

楼主:
TLP250不是光藕型的啊,有没有什么直接使用的呢?输出电流大点的光藕可控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