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D0161: Verify failed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9-12-26):
ic, AI, CD, LED, RAM

PIC18F4520,ICD2编程时提示如下,请问是何原因?

Programming Target...
...Validating configuration fields
...Erasing Part
...Programming Program Memory (0x0 - 0x7DBF)
...Loading DebugExecutive
...Programming DebugExecutive
...Programming Debug Vector
...Programming RSBUG
Verifying...
...Program Memory
...Debug Executive
...Debug Vector
...Verify Succeeded
Programming Configuration Bits
.. Config Memory
Verifying configuration memory...
...Verify Failed (and stopped)
ICD0161: Verify failed (MemType = Config, Address = 0x300006, Expected Val = 0x0, Val Read = 0x4)
ICD0275:  Programming failed.
MPLAB ICD 2 ready for next operation

多谢,感谢,感激。
来自 2楼

网友A(2010-11-30):
ICD0161: Verify failed (MemType = MemType, Address = Address, Expected Val = MPLAB MemoryVal, Val Read = TargetVal) 提示烧写检验失败
出现该错误时,请确认:
        芯片连接正确(烧写前没有20警告);
        目标芯片的MCLR/VPP脚上没有除ICD2接口外的其他电路;常见复位电路请采用跳线进行隔离。
        ICD2与芯片的接口线路没有与电感或电容特性的电路连接;
        整个系统可以提供足够的烧写电流
解析:要成功烧写芯片前提是烧写电压要正确的加到芯片相应引脚上,并且数据无误。如果MCLR/VPP引脚上有电路,可能会导致芯片无法复位(访问不了CONFIG区,导致CONFIG烧写失败)或者烧写电压波形延时(程序区前面几个字节烧写失败);如果ICD2与芯片的接口线路上有电感或电容特性的电路连接,则有可能导致烧写的时钟或数据发生变形,导致整个区域烧写失败。
如果选择由ICD2向目标板供电,则有可能由于ICD2不能向目标板提供足够可靠稳定的工作电流,导致烧写不稳定出现烧写失败。此时应该采取目标板独立供电,并在软件上不要选择从ICD2向目标板供电。此现象多见于采用串口连接,且目标板未独立供电。
注意:某些特殊的芯片(例如PIC16F627A),在同时使用了内部振荡和内部复位的情况下,烧写成功后也将会提示CONFIG区校验失败的信息。这是正常的表现:由于同时使用了内部振荡和内部复位,一旦烧写成功,芯片将直接运行用户程序,此时由于无法进入烧写模式,校验必然是不正确的。详情请参看相关的帮助文件。

网友B(2009-12-28):
是不是配置字的ROM坏了?

网友C:
你是在调试吧
把看门狗,低压检测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