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lcd12864使用串口方式不稳定

楼主(2009-12-26):
使用12864液晶屏串口模式,显示一段时间后会出现局部的乱码,这是怎么回事,期待高手指点!

网友A:
用延时方法模拟时序控制液晶就会有这个问题,就是用并口也可能会这样,试一试1~2分钟屏幕清零一次,不要太频繁,如每秒清屏一次就会闪烁。

网友B:
你具体说说怎么回事吗?

网友C:
注意对cs的控制

网友D:
我使用并口方式也有这个问题,也不知道怎么解决。。郁闷中。。。。。。。。哪位大虾讲下如何处理啊。。。。

网友E:
是不是受到干扰?

网友F(2016-06-18):
过来学习,同遇到但不知如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