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唐科技文件服务器正式开通,提供大量资料下载

楼主(2009-12-26):
芯唐科技(华邦电子)W79E系列8位MCU/32位ARM7ARM9 CPU中英文资料文件服务器正式开通。

ftp地址:
ftp://58.213.153.9
用户名:
nuvoton
密码:

芯唐科技ftp文件服务器使用方法:
1. 开启资源管理器
2. 地址栏中输入:ftp://58.213.153.9 键入回车
3. 点击菜单[文件|登录]:输入用户名:nuvoton;密码:无(不要输入任何字符)
4. 点击登录

网友A:
赞!
开文件服务器是个好习惯。
怎么CortexM0目录下是空的?

另外提醒下:
新出的芯片最好是赠送一些开发板给大家试试,而且最好有专人负责跟踪解决技术问题,尽量掀起股讨论热潮,那用的人就会很快多起来了:)

网友B:
我这怎么登陆不了呢?

网友B:
为什么用IE登陆不了!

网友C:
怎么CortexM0目录下是空的?

网友D:
5楼:请按主题贴的要求登录,肯定没有问题。
注意password必须为空

6楼:请等待数日

网友E:
有选型的PDF文件吗?看看。谢谢。

网友F:
既然不用密码直接用匿名不就好了,不知道FTP客户端不允许空密码么...

网友D:
因为服务器有多个用户名,用匿名登录就不太好分类了。客户端是允许设置密码为空的。

网友F:
反正,我是上不了,难道上面那些说上不不了的都是人品不行?
客户端试过WIN自带的,及firefox,IE,及FlashFXP,没一个行,不知道楼主使用何方神器?
既然一定要用户名,那密码和用户名一样不也成?

嗯,其实我也就是想看看,并没打算用,
不过既然看都看不了,想用也是没可能了...

网友G:
我的也上不去

网友H:
可以上啦

网友I:
按楼主说的方法登陆,能看到目录,也能进入子目录看,就是不能下载任何文件,返回如上贴的截图

网友D:
换一台计算机或换个地方试一试。好像在国外或在中国台湾登录下载存在问题。

网友J:
发现一个关键:
“3. 点击菜单[文件|登录]:输入用户名:nuvotou;密码:无(不要输入任何字符)”
应该改成:
“3. 点击菜单[文件|登录]:输入用户名:nuvoton;密码:无(不要输入任何字符)”
(我可以下载了)

网友K:
能上并且速度很快,资料再多点就好了,比如说应用实例之类的

网友I:
前些天下不了是我防火墙设置的原因,已经能下载了.

网友L:
原来好东西都在这啊,太好了,下个痛快!学习去!

网友M:
好連結.....請多多利用

网友N(2010-02-01):
啥时候开产品发表会?

网友I(2010-03-07):
服务器上如有新资料了告大家一声啊

网友O:
登陆的时候需要从资源管理器进入,通俗地说就是打开“我的电脑”在地址栏键入ftp地址,而不是打开IE。
aozima,不要从IE登陆。

网友P(2010-05-13):
看了一下,那个可代替2051的不错,不知道价格怎么样,会不会也象AT那样随时随地的缺货?

网友Q(2010-07-22):
能登录上去,但下载有点慢

网友R:
值得推荐:)

网友S:
我前些天也下不了

网友S:
我关防火墙试试吧

网友T:
很不错的资料,值得推荐

网友U:
不能下载的网友,可以关掉防火墙再试试

网友V:
不错,先下来,以后用得着

网友W:
似乎不太好用

网友X:
挺有用的

网友Y:
感觉不太好用,不过还是要感谢楼主共享

网友Z:
为什么不能下载

网友U:
很不错,挺好用的

网友AA:
:handshake太感谢LZ提供这么个平台。。

网友AA:
里面资料太少了, 继续增加哦.. mark.

网友AB(2010-09-15):
可以登录, 但不能下载 :(

网友AC:
感谢LZ共享。。。看起来是出了点问题哦:

状态:        列目录成功
状态:        开始下载 /CortexM0_NUC1xx/BSP/NUC1xxBSP.zip
命令:        CWD /CortexM0_NUC1xx/BSP
响应:        250 Directory changed to /CortexM0_NUC1xx/BSP
命令:        PASV
响应:        227 Entering Passive Mode (58,213,153,9,13,118)
命令:        RETR NUC1xxBSP.zip
响应:        550 Sorry, insufficient credit for download - upload first.
错误:        严重文件传输错误

网友D:
是的,可能是权限的问题,下周更改并通知。抱歉!

网友D:
已经修改了ftp配置,现在可以下载了。

网友AD:
太感谢LZ提供这么个平台。。

网友AE:
资料再多点就好了,比如说应用实例之类的

网友AF:
可以进入了,谢谢!!!

网友AG(2010-10-21):
听说这次研讨会有DVD资料,能否也放到ftp上呢?

网友AH:
QQ450766221新唐M0我有开发板,要借着玩不

网友AI:
里面有没有示例程序呀?好像都是PDF

网友AJ:
不错,这样下载资料比较方便

网友AK:
看看有什么资料先。。

网友AL:
谢谢,在下资料了

网友AM(2010-12-04):
密码不是空格吗??用flashfxp

网友AN:
太方便了,:victory:

网友AO:
能看到文件夹,但是进不了下一级目录,是怎么回事?

网友AP:
* Linux 2.6.35 BSP of NUC950 will be released on 2010/10. Then will release the BSP to support other chips.

这个BSP哪里有下载
FTP上的太陈旧了

网友AQ:
服务器开了一年,还没有挂掉,看来还是有点推广诚意嘀。
关注一下。等待大内存RAM的M0面世再考虑。

网友AR(2011-02-24):
标记一下

网友AS(2011-04-18):
我可以进啊。还可以,基本上都可以看到我想问一下谁能帮我选个型号:
我把信息发上去。帮我选 个型号。谢谢我需要定时能够,不开中断输出对IO的控制   同时居有PWM           在同一个定时器上     8位MCU就行

网友AT:
有点问题

网友AT:
新手一个,来此学习学习

网友AU:
我说不 懂

网友AV:
能下载吗?
都有些什么资料啊?

网友AW(2011-05-19):
好像很慢呀

网友AX(2011-07-07):
很好哦,能够下载,我刚下载了一些资料。

网友AY:
有什么好好好东西~~~~除了官网已经有的

网友AZ(2011-09-27):
研讨会光盘的资料网站上有吗?

网友BA(2011-12-02):
不错正需要这个

网友BB:
这个不错,看来新唐很用心在做推广

网友BC(2012-01-12):
有哪个 朋友使用过新唐M0/140,我使用串口接收数据不成功 。不知道有哪个朋友能把自己的串口初始化程序贡献一下:下面是我的代码;
void UART_Inti(void)
{
        SYS->GPBMFP.UART0_RX=1;                         //GPIO initial                        ----1
        SYS->GPBMFP.UART0_TX=1;

        SYSCLK->APBCLK.UART0_EN = 1;          //Enable clock                        ----2
        SYSCLK->CLKSEL1.UART_S = 0;                //Choose clock                        ----3

        SYS->IPRSTC2.UART0_RST = 1;                   //Reset                                           ----4
        SYS->IPRSTC2.UART0_RST = 0;

        UART0->FUNSEL.FUN_SEL = 0;                //Uart Function

           UART0->FCR.TFR = 1;                                //Rrset  TBF                                   ----5
        UART0->FCR.TFR = 0;                                //Rrset  TBF                                   ----5

        UART0->FCR.RFR = 1;
        UART0->FCR.RFR = 0;                                //Reset  RBF                                   ----6

        UART0->LCR.PBE = 0;                                //Reset Date Check                        ----7
        UART0->LCR.NSB = 0;
        UART0->LCR.WLS = 3;                                //Date lenth Setting                 ----8

        UART0->BAUD.DIV_X_EN = 0;                //分频有效使能                        ----9
        //UART_T->BAUD.DIVIDER_X = 11;        //设定分频大小                        ----10
        UART0->BAUD.DIV_X_ONE = 0;

           UART0->BAUD.BRD = 76;                        //设定分频补偿                        ----11

        UART0->IER.RDA_IEN = 1;                        //中断接收有效                ----12
        NVIC_EnableIRQ(UART0_IRQn);                //Enable Uart NVIC_ISER        ----13
        //NVIC_EnableIRQ(TMR0_IRQn);        //Enable Uart NVIC_ISER        ----13
}

//下面是发送程序,单独的发送数据没问题,所以问题一定在设定或者是数据接收的时候

void Send_Data_To_PC(uint8_t c)
{
        UART0->u32DATA = (uint8_t) c;
        while(UART0->FSR.TX_EMPTY != 0x00);         //check Tx Empty
}

网友BD:
有了这个东西,方便了许多。

网友(2012-02-22):
希望能提供一些DEMO CODE~~~~~~~M0~~~~~~~MINI51~~~~~~~

网友BE(2012-03-27):
謝謝,可以登錄

网友BF:
可以登上去的,找找我现在所需要的吧。。。谢谢了楼主。。

网友BF:
很不错的啊,我下载了些先看看的啊,,

网友BG(2012-06-28):
感謝, 蠻有用的資料, 省去許多搜尋的時間

网友BH(2012-09-11):
打不开啦,大神们想想办法

网友BI:
资料的确是很全

网友BJ:
与服务器的连接被重置!根本打不开啊

网友BK(2015-11-19):
这个ftp好像挂掉了,都打不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