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LTEK外围器件] 请教一个有关稳压芯片的问题

楼主(2009-12-26):
稳压芯片在使用时,以HT7130-1为例:工作时消耗的电流值是否与其典型值差异不大?
在单片机休眠时,他和他的外围器件增加的电流值是否基本上等于他的典型值?

网友A:
没用过那个……

楼主:
不一定是那个稳压芯片
你用过那个就说那个啊
我只是举个例子

网友B:
我理解你说的稳压芯片是给电路供电的芯片,他的工作电流决定于负载。

楼主:
那他自身消耗的电流呢?
是不是就在它的典型电流值附近呢?

网友C:
楼主是想讨论功耗吗

网友B:
稳压芯片没有“消耗”电流,只是外电源提供的电源从这里经过。电流大小决定于负载。它本身消耗的能量等于电流乘以压差。

网友D:
是的,取决于负载

网友E:
有静态功耗啊。

呵呵,至于是否和典型值一样,那只能说:可能但不保证

网友F:
应该是与负载有关

网友G:
和典型值一样

网友H:
基本上是想进的,典型值一般是通过无数次试验测出来的,还是比较可信的

网友I:
静态肯定是有功耗的,一般比较小

网友J:
我们平时说的功耗,一般要带负载吧,静态的都很小

网友F:
静态功耗一般忽略不计吧

网友K:
稳压芯片经常用的主要有哪几种型号呢

网友L:
78系列,79系列,lm317,lm337,1117这几个是比较常用的

网友M:
LM336也比较常用

网友N:
是的,有很多种选择,看你的实际需要了

网友I:
楼主是想问,手册上面的典型值是个什么概念

网友H:
什么40分?

网友K:
自身消耗的肯定也和负载有关呀

网友O:
静态功耗很小啊

网友G:
一般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