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笙泉科技专注工规8051单片机优势是啥?

楼主(2009-12-26):
笙泉科技的产品是业界非常熟悉的8051单片机,优势是啥?

网友A:
据公司宣称,可靠性高

网友B:
优势肯定是有滴,听说明年会增加生产

网友C:
明年会增加生产......这算是那门子优势?

网友B:
因为有自己的优势,才有市场

网友D:
51是很经典的一块单片机,个人觉得

网友E:
51用的很广泛的

网友A:
笙泉(Megawin)8051系列产品主要优势:
1)      ISP SPACE即可在线烧程序.
2)      IAP SPACE即在应用中可遍程,可以设置加密,另外就是能把FLASH部分当EEPROM来使用,增长产品本身的使用寿命,相信大家也
        都知道FLASH的擦写次数大概是20万次而EEPROM的擦写次数是100万次.
3)      ESD即抗静电能力达6000V而市面上一般的品牌的抗静电只能达到3000V.
4)      抗干扰部分比较强,能防止因电压电流磁场产生的影响或继电器的干扰以及振动带来的影响在我们高强度的抗干扰能力下这
        些问题都能解决.
5)      内置RC飘移的浮动空间在4%之内,实际实验室测试结果在2%内.
6)      台湾笙泉半导体的投片厂是TSMC.

大家随便看看啊,粘的,不要拍砖哦

网友F:
用过了,测试过了,对比过了就知道优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