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602和单片机制作电子时钟的问题

楼主(2009-12-27):
各位大侠好。。小弟是新手。。想问一下用1602还有一块51单片机做一个电子钟。。都要用到什么东西。。望能详细点解答。。最好能细到连电子元器件都说明。。而且最好能有个大概的制作步骤。。。小弟在此谢过了。。

网友A:
关键词“单片机+电子钟”可能都能搜出一大把。。。:lol

网友B:
不知道你的基础是什么程度?

1、首先,你要学会基本的编程
2、然后,找一份1602的资料学习
3、然后,画出原理图
4、采购好相关的器件搭一个电路板
5、编程
6、调试
7、总结
8、发到21ic网上来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谢谢斑竹。。你给我指明了基本 的方向。。当初也有在网上搜索过很多资料。。但是因为不知道从何下手。。搜索到的资料实用性不大。。现在我按你说的去查查看。。再次谢谢斑竹了。。

网友:
如果是刚刚起步  不知道如何弄
就不要选择1602
选择数码管拉
因为点亮一个数码管 比点亮1602 容易的多

楼主:
恩。。。谢谢楼上的提醒。。我会考虑你的意见。。。。。

网友C:
跟123JJ要一只数码管就好

网友D:
还是先用数码管吧 1602比较程序相对复杂的多
而且新手用数码管可以加深对单片机 已经数字电路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