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菜鸟弱问:新建工程打不开头文件!

楼主(2009-12-27):
ST, pi, IO, gp, STM8
新建了一个工程
#include "stm8s.h"
#include "stm8s_gpio.h"
main()
{
GPIO_Init(GPIOC,GPIO_PIN_1,GPIO_MODE_OUT_OD_LOW_FAST);
while (1);
}

#error cpstm8 main.c:6 can't open stm8s.h
#error cpstm8 main.c:7 can't open stm8s_gpio.h

本人刚刚接触单片机,属新人+菜鸟,望达人指点。详细些啊!!!

网友A:
呵呵,楼主处女贴啊

网友A:
是不是不存在啊

网友B:
注意编译环境的设置:
主菜单: Tools->Option->Directories

注意选择头文件所在的目录

或者选择插入文件到工程,如下:
主菜单: Project->Insert Files into Project... 选择你需要的头文件即可.
OVER!

楼主:
第一次发帖,还是好人多啊:D!谢谢大家了!!

网友C:
头文件没添加进去,当然就打不开,你头文件放哪了

网友D(2014-05-06):
标记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