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mos管电流流向的问题

楼主(2009-12-27):
在附件中Q1使用P沟道的MOS管,主要是为了防止电池反接。
利用mos管的寄生二极管,造成VGS大于栅源阈值而导通。
电流流向是由MOS管的D流向S,对于PMOS管一般的电流都是从S流向D,
对于衬底电平和源极连一起的PMOS管来说,一般不建议这么用吧。

对于NMOS管来说一样,电流从S流向D,好像也有这种用法。
有点不太理解,希望大侠指点一下。

网友A:
MOS管导通后,DS之间是个很小的电阻,电流可以从D流向S,也可以从S流向D,而且两个方向上电阻几乎是一样大(电流相当大时才能测量出两个方向上电阻有一点差别)。此时管压降一般小于二极管导通电压,故二极管不起作用。
这一点与双极型管完全不同。双极型管不能两个方向上导通,加反向电流会使双极型管损坏。

网友B:
对于MOS管来说,无论是PMOS,还是NMOS,去标它的DS意义不大,除非你是在仿真.
MOS管和BJT不同的在于,BJT的c和e是物理上真实存在的,是有意义的.MOS的D和S是电气特性,在物理上D和S是完全一致的,通上电后由于电压造成了沟道才区分出DS.一般IC里中模拟MOS饱和区Vds是几百mv,线性区理论上是0,图上Q1处于线性区,做开关用,一般10/0.6的MOS管的导通电阻在百欧姆级别,和工艺,管子参数都关系很大 可以用这个值和电流估算一下压降
寄生二极管存在你的PMOS管的n well和DS间, "利用mos管的寄生二极管,造成VGS大于栅源阈值而导通"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你的PMOS管的栅已经接到了地,Vba为-1左右的时候这个管子才会关闭

网友C:
在这个应用中,Q1的寄生二极管帮助上电时启动Q1导通,没有这个寄生二极管,Q1将不会导通。

网友B:
Q1导通与否只取决去Vgs和阈值电压.这个应用中Q1的栅已经接到0电位,只需看MOS管的一端电位,就是电池是否反接.
Q1的寄生二极管是哪里的寄生二极管??这个二极管又如何帮助Q1导通??望不吝赐教

网友C:
这个我也说不准,一般给出的参数Vth指的是栅源之间的开启电压,不知道是否也适合栅漏之间开启的?

不过可以做个试验,假设Q1的开启电压为Vth,图中如果Vbat电压为Vth时,MOS管导通,说明二极管
不起作用,如果Vbat大小为Vth+0.7V时MOS管导通,说明二极管是起作用的。

网友B:
呵呵,MOS管中的寄生二极管模型一般多在PMOS的nwell中,防止nwell导通. 也有用MOS管做二极管的用法,那用的物理模型.有PMOS和NMOS构成CMOS后组成寄生三极管,就是latch uP了.但我个人是没有见过寄生二极管做导通用的,MOS中的寄生二极管是很避讳导通的.
MOS管没有电气特性的时候是不分源漏的,标源漏只是表明电流方向,仿真中是确定衬偏效应,MOS管其实是四端器件.
你说的实验可以做一下,照这个做法,这个二极管是接在了栅了,而现在的工艺一般是栅自对准工艺,多晶硅是不可能寄生二极管的.这种开关的MOS管我也没做过,也许有我不知道的地方,呵呵

网友D:
期待实验结果。

网友B:
http://jnwsj2003.blog.163.com/bl ... 780200992814351655/
总觉得哪里不对,查了个资料,单颗的功率MOS和IC里的MOS是不一样的,结构和IC里的完全不一样.单颗功率MOS区分了源漏.
开始工作时漏端接Vba,二极管正向导通,源端电位Vba-Vth,栅端电位0,PMOS管导通,导通后Ron很小,源端电位拉至Vba,给MAx1614供电.
这应该是特殊的应用吧,其中二极管短暂的正向导通了,会产生一定的功耗,利用了这个寄生二极管

网友E:
在这里,加上VGS和VGD都可以控制MOS的导通。

楼主:
实验证明是可以的的,IC里面的MOS和单功率mos管是不太一样。
带寄生二极管的功率管用在多电源切换时,还是会麻烦一点。

网友F(2013-06-15):
嗯,看了各位大虾的点评,学习了很多,最近也了解了一些MOS相关电路。说下自己的看法:
1、PMOS是利用了体二极管才能导通,如果是结型管,这样是无法导通的,不认同楼上说的VGD<0也可以导通的说法,最终导通还是因为VG<VS;

2、这样的接法是无法用作开关的,能导通,但是无法关断。因为内部的体二极管,所以不管G端是什么电平,只要D端有电压,S端就会有VD-0.7v的电压。

认同啊。

网友G:
同意楼上!

网友H(2013-08-01):
对于P_mos管,手册上都是写为负电流,即好电流是从s极流向d极,现在这样应用,不知道从d极流向s的电流又是多大,

网友I(2014-04-16):
很有帮助

网友J:
引用 网友B:
对于MOS管来说,无论是PMOS,还是NMOS,去标它的DS意义不大,除非你是在仿真.
MOS管和BJT不同的在于,BJT的c和e ...

MOS管在应用过程中,只要VGS足够,沟道总是存在的,在沟道机理路,只要DS足够大的电压,在沟道中,存在二段路程,从S开始到夹断点叫扩散区(多子浓度高),后段叫耗尽区,反型层消失,多子浓度低,扩散区以多子扩散的方式,耗尽区以电埸迁移方式,把多子拉到D极,上述物理的应用电路上,就是放大,如果DS相等,则全沟道以扩散区,通过以上的论述,只要VGS超过VTH,表示沟道已建立,可以让电流通过,对NMOS来说,没必要VDS>0,同理PMOS,VDS<0;这就是开关电路的应用,至于放大电路,必须要有耗尽区的存在.

网友K:
我记得前几年论坛里有个特别火的帖子,就是关于MOS管的这种用法的,当时的问题是那个体二极管消失,热风枪一吹,又出来了的事故。LZ可以好好找找,应该有所启发。

网友L:
低价提供NXP LDMOSS,如BLF888,BLF578等,NXP内部价格,请邮件联系yinghao.zhuo@sohu.com

网友M(2015-09-09):
引用 网友F:
嗯,看了各位大虾的点评,学习了很多,最近也了解了一些MOS相关电路。说下自己的看法:
1、PMOS是利用了体 ...

好贴,明白了。 这样接不能关断。

网友N:
最左边的PMOSFET是经典的防止左边的电池反接的电路
左边电池正接时,先靠体二极管导电,PMOSFET的获得VGS,而MOSFET导通,导通后SD之间呈低阻。
左边电池反接时,PMOSFET无法获得VGS,而保持阻断。

网友O(2016-01-03):
引用 网友A:
MOS管导通后,DS之间是个很小的电阻,电流可以从D流向S,也可以从S流向D,而且两个方向上电阻几乎是一样大( ...

如果是这样的话,直接用一个二极管岂不是跟便宜!!!

网友O:
引用 网友B:
呵呵,MOS管中的寄生二极管模型一般多在PMOS的nwell中,防止nwell导通. 也有用MOS管做二极管的用法,那用的物 ...

防止接反直接用二极管就可以呀

网友A:
引用 网友O:
如果是这样的话,直接用一个二极管岂不是跟便宜!!!

不错,一支二极管更便宜。但一支二极管的压降比MOS管充份导通时的压降要大得多,当然发热也大得多。
较小的能量损耗和较低的成本,二者由设计者取舍。

网友O:
引用 网友A:
不错,一支二极管更便宜。但一支二极管的压降比MOS管充份导通时的压降要大得多,当然发热也大得多。
较小 ...

是的是的,因为充电电流达10A,按照这样计算的发,损耗确实很大

网友O:
引用 网友O:
是的是的,因为充电电流达10A,按照这样计算的发,损耗确实很大

我在电子工程师也发了贴,现在看到老师这句话,我恍然大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