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关于电源设计方案

楼主(2009-12-27):
我的项目是485总线多点温控系统,100多节点,每个节点需要单独供电。
每个节点仅有单片机,ds18b20,max1483,现需要把220V电网电压转成每个节点所需的5v。
以前都是有配现成的电源,这次是第一次自己解决电源方案。完整的电源需要有电源变压器,整流电路,滤波电路,稳压电路等。稳压我原想用7805,后来也有前辈推荐最好用LDO,也是第一次听说。
请教下朋友们,结合我的项目各部分具体最好应做如何选择呢?谢谢!

网友A:
楼主这个项目好像在技术交流版面发过好几个帖。

100多个互相隔离的独立设备,每个设备需要的功率又不大,若每个设备均用小变压器->整流->滤波->7805稳压,成本比较高。
可以考虑用电子变压器,这是一种专供电给溴钨灯的开关电源,其输出为12V方波,频率大概几十kHz,输出与220V市电隔离。电工器材商店有售,但需要注意购买名厂产品。我用过Philips产品,有输出短路保护,很好用,价格大约30多元。
每个用电设备(节点)输入是个小高频变压器,大概E12或E15已经足够。这个变压器需要定做,价格大约3元。变压器次级用1N4148整流,10uF电解电容和0.1uF电容并联滤波,7805稳压,即可供单片机用。
LDO在供电电压非常稳定时,可以设计得比7805功耗小,但在供电电压不很稳定时并不比7805强,而且价格贵得多。

楼主:
谢谢maychang的详细指点。是的,自己需要学的东西太多太多了。
有些地方没有看明白,您上面提到了两种变压器,一种是价格30元的飞利浦电子变压器;另一种是需要定做的价格3元的在每个节点处的小高频电压器E12orE15,不知道这两者有什么联系呢?

网友A:
前者供电给后者。

楼主:
谢谢maychang,有几点不太清楚还想请教!
1 电子变压器过后已经出现12V高频,为何还要在每个节点处再用个E12或E15小高频变压器呢?
2 前辈的意思是说项目中只用一个电子变压器,然后在100多个节点处各用一个E12小高频变压器吗?这样的话如何走线路才能保证稳定可行性呢?因为节点多当初就是担心统一供电稳定性与可行性才考虑单独供电的,成本确实高。

网友A:
5楼:
1、就是为了隔离嘛。如果所有节点设备都接在电子变压器输出端,那就不隔离了,也就不是每个设备单独供电了。
2、是这个意思。
这样做,目的就是降低成本。每个节点用一个小工频变压器当然可行,但一个小工频变压器价格比小高频变压器要高,体积也大。

网友B:
好深奥ののの......看不懂.....想知道怎么把5v转成12v的 的电路图.....

网友C:
30元还不贵吗,还不如直接用个小的开关电源或是线性电源了.电容降压有点不安全,也不能隔离

楼主:
回复 网友A:
查看了一款飞利浦电子变压器的说明书,发现负载长度距离和数量似乎都有限制,如图所示最长距离限制是2m,那么我的多达127个节点负载这么多线再加上一定距离该如何具体连接才能实现呢?另外所有节点负载是否应当各自加级驱动才能满足呢?不知具体该如何实现

网友D:
没看明白,不知道你电路结构图

楼主:
电路结构就是1个电子变压器连接127个高频变压器 ,因为我的485总线上有127个节点需要供电 。
但查看了一款飞利浦电子变压器的说明书(图在9楼),发现负载长度距离和数量似乎都有限制,如图所示最长距离限制是2m,那么我的多达127个节点负载这么多线再加上一定距离该如何具体连接才能实现呢?另外所有节点负载是否应当各自加级驱动才能满足呢?不知具体该如何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