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用VB编写的串口通信软件(如串口精灵)源码

楼主(2009-12-27):
如题,求用VB编写的串口通信软件的源代码。

网友A:
用MSCOMM控件做串口通信复杂么?

楼主(2010-07-23):
自己编了个很简单的

网友B:
晕倒!这不是随手的事吗?

网友C:
并非简单,MSCOMM控件一般应用还算说得过去,大量数据是不大合适的,效率低下。

楼主(2010-08-30):
自己编了一个,还可以用:vict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