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位传感器

楼主(2009-12-27):
谁用过什么型号的液位传感器啦
今天按照网上HL0326的电路图做了一下,发现 他的感应输出 是 开关量 不是 脉冲的,我想要 脉冲的,比如 我 水的深度越深,脉冲越大 或越小。

网友A:
我晕 液位测量有许多种形式,如果不说出用途,谁能给你推荐个啥哪

楼主:
呵呵一个 高二十的 存水灌 测量这个水罐的水位

网友B:
液位传感器有光电式的、超声波式的、电容式的、机械式的等等,每种的型号也繁多,适用条件各有不同,要根据具体应用按需选择,不能泛泛谈之。

楼主:
准备用电容式的,要求就是 水罐中水在 5-6cm高处来回循环,如到了6cm水泵停止打水,到5cm处水泵开始打水,之前用压力传感器做的,漏气问题总是不能解决导致水罐的水位越来越高。

网友C:
要稳定可靠 还是机械的浮球液位控制器好使

网友D:
应该学习怎样提问题

网友E:
可以选用磁致伸缩传感器外加液位浮球来测量液位高度。只需要对发送脉冲、接收脉冲进行计时就可以了。不用ad装换,很方便的。目前石化部门应用广泛,以前做过这方面的项目,感觉不错。

网友F(2010-01-26):
还是用变组型的,价钱低,寿命长,电路简单,可靠。液位在0cm-100cm 变化时,
对应输出的电阻变化是10--1k欧姆。销售电话13838080106

网友G:
一般都是开关量的吧,学习

网友H(2010-04-11):
磁致伸缩传感器可以用的

网友I(2010-07-13):
楼主的要求实际很简单即可实现:用两球两点的浮球液位开关提供开关量输出,两个继电器电路自锁定,即可实现楼主要得补水回路控制。另外此处用磁致伸缩传感器未免太杀**用牛刀了,

网友J(2010-08-21):
用两个浮子开关吧

网友K:
1、看水质情况如何,浮子开关用不长久!磁致伸缩如14楼言可能是用了牛刀了!
2、控制精度,要求很高的精度的话,磁致伸缩绝佳!但是开关量一般都是精度要求很低,建议用电容式的!

以上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