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现场大电流通过电感,然后整流,采集,。。。

楼主(2009-12-27):
工业现场0~100a通过电感得到0~5a,然后大电流(0~5a)再通过一个高精度电感,通过一个整流桥整流采集电流值,电流要求不需要很高的精度。

现在有个问题,当大电流回落时,ad采集仍然很好,请问怎么办。尤其是在晚上,
这种情况较多。

附原理图:

网友A:
那个元件不叫电感而是电流互感器,如果测量动态范围很大超出了AD的范围可用程控放大器或程控电阻分压解决,具体而言就是用MCU控制输入电平的幅度,幅度过小进行放大或降低电阻分压,从你图看,用电阻分压法即可,用电子电位器分压或用模拟开关切换电阻分压网络。

网友B:
当大电流回落时,ad采集仍然很好,请问怎么办。尤其是在晚上
-----------------------------------------------------------------------------
电容上的电没有及时放掉,加个放电电阻。

楼主:
re:chunyang ,gaohq,我说错了,是电流互感器,呵呵,感谢回复
另外,ad采集没有超出范围,的确我也认为是有电流没有及时放掉,可是电路本身就没有电容,如何加放电电阻那,在采样电阻上加个反向二极管如何?感觉没道理。。。。

楼主:
ad采集仍然很好---更改为ad采集仍然比较大,导致误报警。。。。。

网友A:
电路本身既有电容也有放电回路,顶多是RC常数的选择问题,但楼主的问题描述确实不清楚,得猜,“ad采集仍然很好”这是中国话么?

楼主:
ad采集仍然很好---更改为ad采集仍然比较大,导致误报警。。。。。
re:chunyang ,是我的错,我写错了。。。

网友B:
楼主还是搞个白底的图吧,你自己看着不累吗?

网友A:
送AD前用电阻分压一下即可。

楼主:
re:chunyang

谢谢,分压,如何分压啊??我不大明白

网友A:
两个电阻串在一起,一端接原信号,另一端接地,从中间取信号,选择两个电阻的合理取值即可将信号衰减到合适的范围。这个仅仅是初中物理的内容。

楼主:
没下班啊,谢谢回复

是这样,正常情况下,我这个采集电路运行的是没有问题的,它只是偶尔的在大电流下落时,ad采集端还保持较高的数值,我就是不明白为什么大电流下来了,他还没有把电放掉,采样电阻可以当做放电电阻啊。
我现在做的这套数控系统,就是这个毛病了,采集电路就是图它简单,实用,没有其他采用更高精度的电路,以前我延时大约500ms,一晚上出现这个情况能有3,4次,我现在解决的办法是延时2秒,如果在2秒内一直为过电流,则报过电流故障,但是问题依然存在,不过现在是两天能出一次,我想把延时时间更改为4秒,或者更大,可是又怕当真正的过电流出现时,4秒有可能能导致机械故障。。
两个电阻串在一起,一端接原信号,另一端接地,从中间取信号,选择两个电阻的合理取值即可将信号衰减到合适的范围--------我这套系统,当电流达到最大电流时,出现在ad端的电压也就不到2v,我如果这样做,岂不是分辨率下降了?

网友C:
你好!楼主,我给些我的建议。不知道合适不。

可以给整流后的电路加个适当的脉冲,看电流下降波形滞后时间合不合要求。如果不合,看看是否你的电流互感是否存储的能量不能及时释放,采取措施。

如果不合要求,查看后面的电容释放电能是否有问题,有时候电阻质量不行也可能出问题。分级查错!!

网友D:
有标准的电流互感器

网友A:
楼主图中看不清元件标号,那个横着的电阻可以去掉,采样保持电路由并联的电阻和电容共同构成,合理的选择RC值即可。如果信号过大则用电阻分压,如果信号过小则加放大。

楼主:
re:chunyang,横着的那个电阻是1k电阻,我采集ad值时,和后面一个103电容相连,据说是为抗干扰用的,可以去掉试一下,有个说法吗?

楼主:
我说有个说法吗,是指去掉横着的1k电阻。。今晚出差,回来后,继续请教大家。谢谢。。。。

楼主:
re:au_szsj谢谢你的意见。
的确是我的电流互感存储的能量不能及时释放,但是大多数情况是好的,我现在就是期待有个好方法,把它完全泄漏掉,chunyuang的意思是更换rc参数,我想看看是否可以把电解电容用小点的,这个电解电容不用还真不行。。。

网友E(2011-09-25):
互感器的能量不能释放 没听过(除线路接触不良 )
你可以搞两种报警啊 超一倍的20秒报  超8倍的200MS报啊
我是强电工 个人意见啊

网友F:
我在做高频感应的时候碰到过类似问题,确实存在互感器在电流降低的时候,电感磁环里的磁力线不能及时降低,导致次级输出有一个高频纹波,当时不得其解,后来尝试各种手段来解决,包括磁环开一个小口之类的,采用合适的负载电阻,纹波改善,达到实用。

电流互感也存在类似漏感问题。

网友G:
楼主的电路图还有待完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