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07急问高手!先谢!

楼主(2009-12-27):
我正在用op07 做0.01-0.5V的电压放大电路。设计为同相比例放大电路。为了提供正负电压,我采用MAX232的2、6管角提供了正负电压9.3V和-8.9V,但是,遇到的问题是: 不管输入如何变化,输出始终在8.7V,急问高手,什么原因?该如何解决?先谢谢了!

网友A:
你的电路不对,运放要有输入偏置,另外供电也不能用232接口芯片内置的电荷泵,其带载能力、纹波系数指标都很差。

网友B:
有输入偏置啊  怎么没有呢

网友C:
输出电压那么高像是饱和了,你检查一下电路有没有接错的地方,op是否正常。

楼主:
谢谢各位高手,我不用232芯片,提供正负电压, 还有什么途径没有?谢谢

网友D:
用7660产生负压。

网友E:
2楼描述很具体

网友F:
有输入偏置电阻怎么没有呢

网友B:
关注这个贴子

网友G:
chunyang的意思是不是指要在OP07的正向输入端串一个电阻(电阻值为R1和Rref的并联值),用来减小失调电流带来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