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CortexM3的除法指令

楼主(2009-12-27):
32Bit除以32Bit的除法指令有吗?
32Bit除以16Bit的除法指令有吗?

网友A:
cortex-M3有两个除法指令,有符号数除法指令SDIV和无符号数除法指令UDIV,都是32位除以32位的,只能对两个寄存器中的32位数做除法,不能对立即数做除法。

楼主:
基本不考虑去用汇编,只是担心用C写的中断程序中有除法以后耗时过长。
谢谢楼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