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电感量的问题

楼主(2009-12-27):
开关电源电感电感量是不是在工作频率下测最合适,还是在一个经验频率下测?
我在1KHZ下测0.5uH,在10KHZ下测1.5uH,工作频率750k,这个电感量到底该怎么测!?

网友A:
电感量会随着频率的变化而变化吗?

楼主:
事实就是这样!
我在不同的频率下测,电感量不一样!

网友B:
在市场上买的电感所标出的电感量都是在1KHZ时测试的,
http://www.dziuu.com提供

网友C:
空心电感的电感量一般不会随频率变化,如果有变化也是分布电容的影响,并不是电感本身发生变化。
磁心电感则不大稳定,电感量会随工作电流变化,也会随工作频率变化。
不过,0.5uH的电感相当不容易测,分布参数影响太大。测量时的引线长一点或短一点,盘起来或拉直,其变化完全可能超过0.5uH。所以首先需要考察你的测量方法。

网友D:
同意楼上,电感量一般是估算。算出来就加在电路上用了!公式算出来的电感量就是带磁芯,不加电的电感量。

网友E:
必须拿到厂家手册,看人家要求是在什么测试条件下的测试。否则出现问题说不清楚。

楼主:
我是自己绕制的电感!用在同步降压DCDC,由于频率比较高,所以电感量为1uH,
使用的仪器是数字电桥!发现在1K下测一至性确实不好,提高测量频率测出来还是比较一至的,但是现在也不清楚这样测出来的值是不是可信!

网友F:
用一个信号源加一个示波器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D:
又多知道了点!算出来的电感原来是不加电 加磁心时的啊。顺便问下测试时输出是需要开路还是短路?

网友:
漏感是次级电感减去初级电感吗?

楼主:
漏感反映的是初次级的偶合程度,一般测量方法是将初级短路量次级电感量及为漏感,不是次级电感减去初级电感.

网友:
回复 楼主:
多谢啦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