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3630如何组装,下载器对哪个模块进行下载

楼主(2009-12-27):
cy3630如何组装,下载器对哪个模块进行下载
初次见到cy3630实验器件,搞得我有点蒙~~~~~

网友A:
kit user guide 里面有啊,请问哪一步不明白?

网友B:
我也没见过3630,在网上查了一下你应该有一个光盘,docs里面有一个文件,WirelessUSB LP EVK Quick Start Guide.pdf,里面有介绍每一个板子是干什么的,还有一个文件WirelessUSB LP EVK User's Guide.pdf介绍了光盘里的例程能实现什么以及下载方法,你可以先看一下这两个文件。当然还有很多其他文件也很有用,假如光盘丢了可以到http://www.cypress.com/?rID=14371下载

MiniProg就是下载器,板子上白色5根排线的地方(标着ISSP)就是接下载器的。

下载历程在光盘里有(Firmware目录下),下载方法你可以在WirelessUSB LP EVK User's Guide.pdf看

另外,我看你有一个重复的帖子,我就把它删了。

网友C:
3楼解释的很详细

楼主:
cy3250是条线啊,不知道怎么连~~~~

楼主:
cy3630那么多的芯片,不知道都用哪个!!!!:(

楼主:
程序都往哪个芯片里下载啊??

楼主:
我能知道你的联系方式吗?例如QQ,我可以加你的QQ,我想多了解一下关于cy3630的知识。。谢谢你了。。。

楼主:
三楼的朋友,谢谢了。。

网友D:
三楼的朋友 go—psoc 强

网友B:
回复 楼主:

CY3250是PoD,是和ICE(Cy3215)配合使用的,调试用的,应该没有在CY3630李包括。

网友B:
回复 楼主:

WirelessUSB LP EVK User's Guide.pdf这里面都有了,你可以研究一下,呵呵

网友B:
回复 楼主:

有什么问题我们在这里交流最方便了,呵呵。我其实也没用过3630,也只是看到了网上的一些文档,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