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难度问题请教?

楼主(2009-12-27):
小弟请教一个问题,有一个电路是lpc2292通过FPGA读几路温度传感器的值中间有一些电气隔离的芯片,在仿真时可以正确读取,当一旦把仿真器拔掉自己跑程序的时候就读不到值,是怎么回事?但我们摁一下手动复位就好了,重行上电又不好,在按手动复位就好。

网友A:
lpc2292和fpga或者和其他器件复位不匹配..

网友A:
试试lpc2292程序上电后延时一段时间再运行有效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