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图是什么滤波器

楼主(2009-12-27):
高通,低通,带通,带阻,麻烦说明详细一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觉得也是低通,可是下面那个放大器干什么用呢,而且信号直接引到第二个放大器那里,不管高低都能到最后都能输出,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B:
上面那个运放是一阶有源低通滤波器,输出反相,然后反相信号叠加在原信号上,通过两个电阻配平后,越低频率的信号越会被正负抵消,而被上面的低通滤波器阻绝的高频信号却可以通过下面的线性放大器,所以结果成了高通。

网友C:
我觉得既不是高通也不是低通。楼主应该发一个有器件标号的图,不然大家没法写公式。
这个电路,可以通过适当调整电阻的比例,让输出端在低频时为正比例放大(Vout与Vin同符号),高频时为反比例放大(Vout与Vin反方向)。

网友B:
楼上说的是特例了,这时低通及电阻的合成增益大于1(与原输入信号的比值),会“吃掉”原信号还有剩余,但这么说还可以相反,低通的增益小于1,电路成为Q值很低的高通,但通常实际电路不会这么设计,特别是引入那两个电阻,也正因此,所以我在前面说“电阻配平后……”。

网友D:
上面那个运放是一阶有源低通滤波器,输出反相,然后反相信号叠加在原信号上,通过两个电阻配平后,越低频率的信号越会被正负抵消,而被上面的低通滤波器阻绝的高频信号却可以通过下面的线性放大器,所以结果成了高通 ...
引用 网友B:

说的很好,上面是一个反相输入低通滤波器(参数没给出,也有可能是积分运算电路),下面是一个反相求和电路。但是从反相输入低通滤波器出来的低频信号和原信号里的低频信号经过的路径不通,相位也就可能不是刚好相反而不会正负抵消。但如果不像你所说的这样,这个电路有什么作用呢?...
低通+高通=带阻,可现在没有“高通”,只有原信号,恕我才疏学浅,不知道这个电路的意义。

网友C:
不太清楚此电路的用途,如果只是用作高通,为什么要这么大费周折呢?一个运放不能组成高通滤波吗?

网友B:
这个是题目而非实际设计,考查的是运放电路的分析。

网友D:
这个是题目而非实际设计,考查的是运放电路的分析。
引用 网友B:

果然学识渊博
chunyang哥你好,如我在8楼的疑问,“但是从反相输入低通滤波器出来的低频信号和原信号里的低频信号经过的路径不通,相位也就可能不是刚好相反而不会正负抵消。”,这个问题存不存在呢?

网友B:
分析该电路时基于理想器件,不存在相位迟滞问题,如是实际电路则表现在转折频率上,一定频率以上才会出现相位迟滞问题,只要参数合理,低频信号是不会有影响的,故不影响设计和分析。

网友E:
hehe,学习了。
欢迎去电子工程世界网http://www.**/

网友F:
像是把比例积分器给拆开了作分析?一般做锁相环的环路滤波器用

网友G:
chunyang对着那,前提是电阻要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