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帮忙 解决 一下 下边电路图, 多谢!

楼主(2009-12-27):
(无正文)

楼主:
等待指点 , 多谢 啊。。。

网友A:
直接弄个三级管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直接弄 三极管 会 影响到 clk 的波形吗?

楼主:
在补充 一点 ,不用考虑到 传输 距离。。。

网友B:
应该不需要,逻辑器件的输入阻抗都比较高,不需要驱动电流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 时钟 波形 有影响吗

网友C:
应该加个上拉就好了,

网友D:
应该不要的吧   在不行就用运放做个电压更随器

楼主:
触发器的 时钟信号  靠 采集  上升沿 或者是 下降沿 来输出高低 有效, 请问 如何 判断是 高有效 ,还是低有效 ? 在 datesheet 里边可以看出来吗?

网友E:
根据霍尔传感器的电气特性,中间搭一个放大整形电路,再给clk端口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明白, 多谢, 还有一问题 就是  如何判断  触发器 是上升沿触发  还是 下降沿 呀? 触发信号 的 触发 时间(低 ,或者高) 超过2-3 分钟(此频率 是保持不变的,)此电路 触发频率 较低对电路 的翻转 会造成影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