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直插封装,压降最低的肖特基二极管是什么型号?

楼主(2009-12-27):
一般的是1N5822.
有没有在500mA时压差仍在200mV的管子.封装大些也可以.比如TO220

高分酬谢

网友A:
找锗管吧,肖特基应该没那么小的

网友B:
肖特基管做不到0.2V压降,这个压降只能用锗管实现,2AN系列倒是电流可以满足,但停产了,不如在电路设计上想法子。

网友C:
谢谢。
打算弄个理想二极管,电路已经想好了
老ID来接点分

网友D:
如果做整流的话,场效应管整流压降可以做到最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