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问再提:C与汇编的问题(提高C编译器效率,扬长避短)

楼主(2009-12-27):
大家有一个共识:C写的效率高,可读性好。但无用的操作多。就是运行效率低点
                       汇编写的效率低,可读性差。就是运行效率高点

而我觉得C编译器除了那些限制,(比如无法带标志移位,)

效率应该比汇编高才对啊

但对于:
比如  int  SS;
ss>>8;

象这种编译,C编译器为何移动8次呢?

而不是作为一种特例直接变换呢?

让人无法理解啊

请大家来讨论一下,

有例证最好了。

那样对C与汇编的理解就深刻多了。

谢谢!

网友A:
C和ASM不是一个层次的东西(层次不等于贵贱)。在高级语言(高低级之分也没贵贱什么事)范畴中,C是“细节”干预能力最强的语言。再加上C++面向对象描述的拓展,可以说C/C++是目前跨度最大,描述能力最强的语言。但由于C/C++毕竟是一高级语言(通常也有称其为中级语言的),原则上不可能达到指令级描述。虽然可以加入一些特许处理,但这不是C的准,对移植和更新不利。

相反,ASM本身是基于某一特定CPU的指令级(也称低级)语言,其描述和处理能力完全取决于具体CPU之指令系统的描述和处理能力。如同楼主所举的例子,如果存在一次移动八位的指令,则用一条指令就可以完成移位,反之则必须用多条指令来实现同样的移位。

虽然C/C++语言可读性和移植性优于ASM,但实际上,每个具体的C/C++的实现(或称编译)都是建立在某个具体的CPU之上的。换句话说,就是每个具体的C/C++都是存在于某个具体的ASM之上的。不仅是C/C++,可以说所有的高级语言的基础都是ASM——或称指令系统。回到楼主的例子,ss >> 8。虽然在几乎所有的C/C++中,都能用此语句表达右移八位的语义,但具体实现起来还得要看C/C++的基础ASM的处理能力。若上所叙,如果存在一次移动八位的指令,则用一条指令就可以完成移位,反之则必须用多条指令来实现同样的移位。

由于C/C++的编译设计者通常是C/++和相关CPU的指令系统的“双重专家”,所以一般由C/C++编译系统得到的代码就平均意义上讲比直接用ASM编出的代码质量要高,再加上C/C++的可读性和移植性,所以通常人们更愿意使用C或C++。但要注意的是,这里讲的是平均意义,不排除有特殊能人和特殊要求,致使ASM更适合其使用。

总之要认识到,C/C++和ASM不是一个层次的东西,它们没有可比性,所以也没有好坏贵贱之分。这就象分子是由原子组成的一样,化学家不会去鄙视物理学,而物理学家也同样不会去鄙视化学家。一个最为理想的情况就是,把自己培养成为既是物理家同样也是化学家。

网友B:
楼主又想掀起一场江湖风雨?
C并非“无用的操作”多,而是为保持兼容性的结果。

网友B:
俺跳出圈外,不争论……

网友B:
想起了所长,怀念一下……

网友C:
“C哥只是个传说”,哈哈,现学来的。

网友D:
特例多了,语句就不精简了,兼容性也会变差的。比如在51上这个特例可以实现,到arm或其他的cpu上就无法实现了,而一次一次的一位似乎可以兼容任何cpu吧。应该是兼容性问题

网友E:
编译器需要在最大程度上贯彻编程者的意图。
你自己要移位而不是移字节,怨谁?

网友F:
呵呵,这要给分的。

网友G:
就楼主的例子,应该是编译器把SS作为有符号处理了

网友H:
我还当是真的呢。把下面程序编译一下,看看结果:
#include <reg52.h>
sfr16 DPTR=0X82;

void mian()
{
int  ss=0X1234;

DPTR=ss>>8;

while(1);
}

网友H:
哪里移动8次了?还能化简吗?(这是0级优化。

NAME        C1234
?PR?mian?C1234       SEGMENT CODE
?DT?mian?C1234       SEGMENT DATA
        PUBLIC        mian

        RSEG  ?DT?mian?C1234
?mian?BYTE:
         ss?040:   DS   2
; #include <reg52.h>
;
; sfr16 DPTR=0X82;
;
; void mian()

        RSEG  ?PR?mian?C1234
mian:
        USING        0
; {
;  int  ss=0X1234;
        MOV          ss?040,#012H
        MOV          ss?040+01H,#034H
;  DPTR=ss>>8;
        MOV          A,ss?040
        MOV          R7,A
        RLC          A
        SUBB         A,ACC
        MOV          R6,A
        MOV          DPH,R6
        MOV          DPL,R7
?C0001:
; while(1);
        SJMP         ?C0001
?C0002:
; }
?C0003:
        RET
; END OF mian

        END

网友H:
这是6级优化。上面是0级优化。

; void mian()

        RSEG  ?PR?mian?C1234
mian:
; {
;  int  ss=0x1234;
                        ; SOURCE LINE # 8
;---- Variable 'ss?040' assigned to Register 'R6/R7' ----
;
;  DPTR=ss>>8;
        MOV          A,#012H
        RLC          A
        SUBB         A,ACC
        MOV          DPH,A
        MOV          DPL,#012H
?C0001:
;
; while(1);
                        ; SOURCE LINE # 12
        SJMP         ?C0001
; END OF mian

        END

楼主:
特例多了,语句就不精简了,兼容性也会变差的。比如在51上这个特例可以实现,到arm或其他的cpu上就无法实现了,而一次一次的一位似乎可以兼容任何cpu吧。应该是兼容性问题 ...
引用 网友D:

回6楼:

    可以这样理解吗?汇编是方言,C是普通话。

    C编译器是将普通话翻译为方言,

    不同的C编译器就是将一句话翻译成不同地方语言。

    我们移植的是C,

     因此不存在兼容性问题啊。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

假如 int  代表  8;short  代表 16 ;long 代表  32位。

   unsigned   long   n1, n2,n3;

   n1=(int)n2/n3;

   目的:求商的低字节;

   没除法指令的C编译器基本上都是要做32次移位减法来完成的。

  我认为C编译器可以扫描到INT这个关键词后,对N2,N3做一些变换,然后再做8次移位减法就可以了。

(少了24次循环,无疑是时间上的优化)

同样n1=(short)n2/n3;只需要16次循环就可以了。

  我们知道一种C编译器是为特定的一类单片机服务的。而除法是比较耗时的。

  而能做优化就是很有必要的。

  大家说说我的想法可以在C编译器中实现吗?

楼主:
编译器需要在最大程度上贯彻编程者的意图。
你自己要移位而不是移字节,怨谁?
引用 网友E:

你好!

   请教    移字节         用C语言     怎么描述?

    请给个例子。

    谢谢!

网友I:
我只是来看看的。

网友J:
瞅个热闹啊~~

网友K:
程序到一定规模, C 的效率 未必不如 ASM 的

网友L:
我是乞丐,进来讨分的..

网友M:
楼主,我一句话给你解答:越通用的东西越复杂,越专用的东西越简单。
这就是汇编和C的关系,C的效率高不高,是取决于编译器和硬件的配合,只会其中一样,你就只能当打字员,两个都精通,你就可以笑傲江湖。

网友N:
我们是去食堂打饭吃,不是去当掌勺的。
可能10块钱买到的,成本只要5块,硬要节省的话,自己花两小时准备材料,慢慢做。用的电脑也是几k米买的,如果硬要自己做,也可以,成本相对客观。
c和汇编,不过是一种工具,就像打渔,你可以钓鱼,也可以撒网,当然也可以一个炸*过去~~~~~~~。
何必过多争执?有了思想,一样用,求同存异,各有妙招。

网友D:
回复 楼主:
回15楼:
c作为普通话,在各个地方都能听得懂,而对于汇编(方言)来说就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听懂了,所以c编译器为了将C语言普及,就把左移8位按8个左移一位来操作。就好像说话都用嘴,但是说出来的方言不一样,那么一位一位的移就是用嘴说话,大家都用嘴说话啊,所以说C语言这样编译的话就提高了兼容性。
不知道你能不能明白我说的,只是个人感觉而已。

网友O:
貌似老问题

楼主:
回复 楼主:
回15楼:
c作为普通话,在各个地方都能听得懂,而对于汇编(方言)来说就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听懂了,所以c编译器为了将C语言普及,就把左移8位按8个左移一位来操作。就好像说话都用嘴,但是说出来的方言 ...
引用 网友D:

你说的方言就是我们要的结果啊。我们不需要别人听懂方言啊。

c语言具有兼容性,得到每个人的认可。

我质疑的是为何C编译器(就就是翻译)何谓对这个我说的例子的编译结果这么差?

是C编译器做不到吗?还是怎么的?

网友P:
10年前开始争论,10后还在争论。

网友A:
争论通常是没有合理的定位。如果能合理定位了,争论就不复存在。问题是“定位”本来就是个难题,就象“单片机”和“嵌入式”等的定位。

网友Q:
隔阵就重翻一次...

网友:
好的西服据说都是手工缝制,缝纫机速度快,但还是有很多细活不如缝衣针的,当然这需要使用缝衣针的裁缝技术足够好

网友R:
两种结合用各抒所长,非用汇编写算法,非用C玩精确时序,不觉得累的话就随便了。都是工具吗,记得有个比较有修为的说过 C就是汇编,写出C来,汇编就出现在眼前。

楼主:
本人初用C编译器。

发现有这么个问题,因此提出来,而本人认为这是C编译器自身的问题。

因此希望  通过讨论来达到 修改C编译器的目的。

重点不在  讨论  C编译器与汇编谁高啊,

因此

   请大家讨论C编译器是否能做到  对这类特殊问题 进行   特殊编译。

   第一个问题是移位。

   第二个问题是除法。

谢谢!

楼主:
以前,都是想到怎么用编译器工具,从未想到对工具提出置疑,也就 别提  希望别人提高 C编译器的质量

了。

但愿这是一个开始。让人 知道  路未到尽头  而进取。

网友C:
C语言能调用汇编来实现特定功能的,楼主您费点心思学这个技术吧。遇到一个具备n个字符的长数组,要拼装成队列左移,C语言效率很差,怎么办,写个汇编函数来实现呗!亲身体验过一会。

网友S:
输入的不是汇编,是寂寞。

网友T:
感觉C语言兼容性要好一些,其次单片机的C语言可以编写合作式调度器作用于单片机系统上。汇编语言编写的合作式调度器还没见过!仅个人愚见!

楼主:
C语言能调用汇编来实现特定功能的,楼主您费点心思学这个技术吧。遇到一个具备n个字符的长数组,要拼装成队列左移,C语言效率很差,怎么办,写个汇编函数来实现呗!亲身体验过一会。 ...
引用 网友C:

说的很好。

但这方面例子见的少啊。

再说本人就是初用C,怕写的汇编与C不好相处啊。

再说可读性也不好啊,也不简洁啊。

网友E:
说的很好。

但这方面例子见的少啊。

再说本人就是初用C,怕写的汇编与C不好相处啊。

再说可读性也不好啊,也不简洁啊。
引用 楼主:

第一次总会有些生涩的……不要紧,慢慢来……
连很多大型商用计算机软件都会在效率关键的地方嵌汇编,LZ根本不必有这么多思想顾虑。程序终归是要为我们的应用服务的,西装革履毕竟没有便装跑鞋轻快。
怕可读性不好?穿条裤子(库)就光鲜亮丽了……:)

网友U:
我想最好两者都学得牛叉叉,看项目具体情况,来决定用C还是ASM,大不了再来个C嵌ASM或ASM嵌C什么的!碰到问题我一般喜欢在自身上找原因,不去责怪或讨论外因,我想世界万物各有优缺点,关键是我们有没能力很的驾驭它!

楼主:
结论,PIC的C编译器做到了我说的移动8次进行特殊处理,不是做不到,是其他C编译器没有做到。终于解惑了
22:                  x1=y1>>8;
   186     21A     MOVF 0x1a, W :交换,并没有移动8次
   187     029     MOVWF 0x9
23:                  x1=y1>>7;   移动7次
   188     21A     MOVF 0x1a, W
   189     02D     MOVWF 0xd
   18A     219     MOVF 0x19, W
   18B     02C     MOVWF 0xc
   18C     C07     MOVLW 0x7
   18D     037     MOVWF 0x17
   18E     297     INCF 0x17, W
   18F     B93     GOTO 0x193
   190     403     BCF 0x3, 0
   191     32D     RRF 0xd, F
   192     32C     RRF 0xc, F
   193     038     MOVWF 0x18
   194     2D8     DECFSZ 0x18, W
   195     B90     GOTO 0x190
   196     20C     MOVF 0xc, W
   197     029     MOVWF 0x9

网友V:
本人初用C编译器。

发现有这么个问题,因此提出来,而本人认为这是C编译器自身的问题。

因此希望  通过讨论来达到 修改C编译器的目的。

重点不在  讨论  C编译器与汇编谁高啊,

因此

   请大家讨论C编译器是 ...
引用 楼主:

很可惜 现在论坛改版了 导致多年前的帖子你看不到。

其实 以前匠人和你的观点有些相似..........

但是匠人最后不得不投入C的怀抱........

如果开发大系统,还**用汇编,绝对可以毁了一个人的职业生涯........(有例为证)

92年左右,两个学校的两个牛老师,开发差不多的两个系统,
一个人用汇编.....花了半年写好了,结果调试又用了两年,最终放弃。并且受严重打击,不再开发系统了,只教书了。

另一个人用C,花了一年时间编写好了。现在还用的比较广泛呢。

顺便提一句,另一个人现在已经不在学校了(尽管教授了),被某民企聘为副总了(该民企还是比较牛的,小胡都去过呢)

那么第一个人差在哪里呢?其实那时候的编译器肯定是比较差的。
第一个人关键在于:他没有看到C语言有生命力。

最重要的一句话:有潜力的语言的编译器一定会越来越完善.

网友W:
学好汇编是为了更好地学C

网友X:
汇编的效率高,相反c的效率低!!!

网友Y:
8楼的帖子应该给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