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晕了,仿真速度怎么这么慢。

楼主(2009-12-27):
买了个微雪公司的JTAG线,USB接口,编程环境是AVR STUDIO+GCC。仿真的时候发现速度很慢,按下单步执行,要等3秒光标才指向下一步,按下执行有时要等上几分钟才开始运行。按下停止几分钟都停不下来。仿真的时候只设置了PROJECT OPTIONS,其他没设,不知哪出问题了,还是本来就这么慢。

网友A:
居然这么慢

网友B:
USB 转串口版本的第一代JTAGICE的吧
试试我们的真正USB接口的mkII-CN或者双龙的mkII,JTAG时钟最高可以到8MHz,单步无停顿

网友C:
确实够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