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咨询:关于51单片机

楼主(2009-12-27):
请问各位,用51单片机做一个时钟,分别用C语言和汇编编程,它们的硬件部分可不可以用同一个电路。效果一样不?

网友A:
电路相同,效果有差别。

网友B:
实现相同的功能,如果硬件相同的话,AVR的C编译后占的ROM要比汇编的占用的大很多,在对定时的准确性上C要差很多,当然如果一定要追求准确的话,也是可以做到的,但是占用的ROM一定会更大,如果需要做工业控制等需求比较严格的情况,建议用汇编,如果做民用使用C,我用过的单片机中51,AVR,PIC,HOLTAK,EMC等的C语言编写程序感觉在时间控制上都有点不是太满意,当然C也有很大好处,特别是使用PIC编写的时候,BANK和PAGE切换处理就很好处理,再有就是C如果熟悉了的话,只要搞明白一款单片机的IO口使用,就可以进行单片机的开发了,各人看法,没有代表性

网友C:
用过得挺多的啊。偶还是个菜鸟呢

网友D:
3楼解释的挺好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回答很好

楼主:
回复 网友C:
共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