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个电路!

楼主(2009-12-27):
  大家说说,这个IRF2378那两个p沟道mos管能导通吗?p沟道mos管不是S极比D极电压高吗?此设计中怎么反了,我觉得IRF7328s极和D极要是对换一下,此电路就应该对了?请大家说说此电路设计,谢谢!

楼主:
呵呵,没人回答,难道太简单?!

网友A:
设计没错。

网友B:
没错,两个MOS管组成一个可控的双向开关。
锂电池内部的保护板上就有这样电路。

网友C:
MOS管其实正反用都是可以的,主要是GS电压够了,沟道打开了就可以了,图中Q13上面的MOS那样用,VIN可以通过该MOS的寄生二极管给3脚提供偏置

楼主:
那我觉得Q13的7脚、8脚 (D极)和1脚(S极)对换一下不是更好吗?不用寄生二极管了,就直接有电压了。
这样更改设计,有没有不妥之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