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两个关于电阻、电容、运放的问题

楼主(2009-12-28):
(无正文)

网友A:
C15和R25并联应该是为了减小高频信号的正反馈

网友B:
并联的电容和电阻串接于信号通路中呈高通特性,该电路的合成阻抗随信号的频率增高而降低。第二个电路中,C16的接入只准许一定频率以上的信号通过,而C18又将通过的交流信号引入运放的反相输入端,于是交流信号在运放的同相、反相输入同时出现,运放不会将其放大,而直流和低频交流信号则可以输入至运放的反相输入端得以被放大,该电路呈低通特性。

楼主:
请问一下chunyang,能讲一下这里的电流通路吗?这样我差不多就能分析清楚了,在图2中,信号经过R19和C16后往哪儿走?
低频信号是不是只走R20,而且R20电阻要比R19大很多呢

网友C:
觉得要标出电阻值才能分析。

楼主:
R19=10k, R20=220

网友B:
电流通路:输入信号的交流成份通过R19、C16到达比较器(LM393是比较器,上次未留意到其型号,仅注意楼主帖中的运放了,当然,比较器可以理解为特殊的饱和放大运放)的同相输入端,该端由R26和R18提供比较门限,同时也给C16提供充放电通路,输入信号的交流成份也能通过C18到达比较器的反相输入端,而输入信号的全部成份亦可通过R20到达比较器的反相输入端,C18在这里起交流平衡作用。因电容的容抗与频率呈反比,可以认为一定频率以上的交流信号在比较器的同相、反相输入端电平相同,比较器不对其做出反应,一定频率以下的信号因在比较器的两个输入端电平不同,于是比较器会输出相应的高低电平,输入信号经比较器后成为方波,R19、C16、C18的引入是为了滤除信号中的高频干扰,以免使比较器发生误动作。

网友D:
分析得很好呀!

楼主:
chunyang分析的真棒,十分感谢,10分都给你了,可是没法再给你额处加分~Thank you!

网友E(2012-12-21):
分析得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