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hc259驱动MOS 管,芯片输出引脚可以直接

楼主(2009-12-28):
接到MOS管的控制极吗,不接电阻会有问题吗.我试了一下工作了几个小时没出现问题。

网友A:
MOS 管是电压控制器件,通常注意其电压范围即可。

网友B:
接电阻可以抑制瞬间电流毛刺,对芯片有好处,但会影响MOS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