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MB90092问题,重金酬谢

楼主(2009-12-28):
本公司正在使用富士通的MB90092开发中文字符叠加系统,用于在摄像机输出的视频信号上叠加中文字符。目前的状态是:1.叠加的字符有闪烁感(使用0号字体或1号字体),使用2号字体无闪烁感,但是整屏叠加的字符太少(最多只有8行);2.背景为强光时,字符看不清楚甚至根本看不见。
求高手解决:
1.使用1号字体,整屏显示12行*24列,即整屏显示288个字符
2.无闪烁
3.强光背景能看清字符
报酬:*币1000元
联系地址:深圳市南山区西丽镇红花岭工业区
联系电话:0755-33022086(总机号)-855(分机号)
QQ:284083167
联系人:李先生

网友A:
重金···问题果然不是那么简单

网友B:
1000也算重金?不过作为外快也还是不赖的

楼主:
1000块确实也不算太多
但是这个项目不需要从头做起
只需要高人指点一下而已
板子我们已经做回来了
源代码也有了
买了一块富士通原装DEMO板
效果不行....

网友C:
呵呵,高手捞钱,菜鸟帮顶

网友D:
在深圳啊

网友E:
在技术交流版的被认定为垃圾扔回收站了,在这里还行
再次回复下
1.不知道LZ的字号是按什么标准定义的,所以不知道怎办。
2.闪烁的问题,不知LZ用的什么显示设备,我用液晶电视和CRT电视显示都正常,在内同步模式下会出现横线丢失的现象
3.不知道LZ板子上有没有识别背景亮度的电路,要是能识别就好办了

楼主:
回8楼:
1.我说的0号字就是指标准字体,1号字就是指双倍宽,2号字就是指双倍宽*双倍高。
2.我用液晶显示器试过,效果很好,不闪烁。另外一台长虹数字监视器也正常,偶尔能看到一点点闪。JVC监视器(模拟监视器)以及另外几台模拟监视器上闪烁很厉害。在内同步模式下,如果选择隔行扫描,不会丢失笔画也不会闪烁,选择逐行扫描,则笔画有丢失而且可以看到有一些闪烁
3.没有背景亮度识别电路

网友E:
那就有点麻烦了
1.0号字能显示最多字数,字体大于0号不能显示最多字数,这是90092自身决定的,没法提升了,不过你可以试试副屏显示(说句题外话,一般视频叠加,用不了那么多的行数和列数,如果超过了,可以分行、分页显示)
2.在我国隔行扫描应该是PAL制式,逐行扫描是NTSC制式,这两者需要区别的,命令可以控制
3.没有亮度识别电路我就不知道咋实现了,加个识别电路,在亮度过高时,切换字符的颜色可以做到
不加电路的话,你试下给字加上边框或者背景色,这样会出现图像背景变化大的话,叠加的字不一样的问题

楼主:
能留个联系方式吗?QQ或者邮箱...
想请教一下

网友E:
35740248,注明21ic

网友C:
这么久了,还没解决啊。进来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