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TL与非门的问题

楼主(2009-12-28):
下图TTL与非门中,D1和D2起什么作用?
请指教,谢谢!

网友A:
输入端对地钳位,其保护作用。

楼主:
谢谢!
能说的详细点吗?怎么保护的?

网友B:
谢谢!
能说的详细点吗?怎么保护的?
引用 楼主:

A或B如果输入了-5V的电压,你认为二极管会怎样?

楼主:
谢谢,我明白了。

网友C:
这个电路流向看不明白,难道是从A,B流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