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编写单片机的USB下载器/仿真器程序?

楼主(2009-12-28):
比如像AVR的USBASP,还有51,PIC,MSP430的,C8051F的EC-5/EC-3等等如何编写。我以前基本都是使用现成的HEX文件下载的。不清楚那个东西如何自己编程,是根据什么原理编程的,需要看哪些资料?还有如果我想**一个现成的官方USB仿真器,应该采取哪些步骤?还有我看到很多并口下载器制作都很简单,基本就是几个缓冲驱动器就搞定了,不知道所谓的USB下载器是不是只是用USB来模拟并口的功能?
      我一直对这个问题很感兴趣,希望大家给我提供一些这方面的国外网站,非常感谢大家~

网友A:
楼主逆差的太多了点儿吧?

网友B:
服了...avrjtag不开源....但是文档开源.自己看去吧

网友C:
服了...标题就是如何**XXXX.        破个P,破的话就是拷固件了.如果是想自己做,看文档...每个芯片都有文档的...讲ISP的.

AVR的最详细,而且有开源的USBASP...  其中包括51和AVR烧写.开源的随便你怎么改.
PIC的应该也有详细说明,微芯的手册貌似也很详细,没做过.
MSP430不了解
C8051F也有详细资料的,以前试过.

自己重新研究下载器好象没意思,除非像MCUISP做多功能下载器.

网友D:
有输入偏置啊  怎么没有呢

楼主:
以前只会使用下载器和编程器,并不知道原理,所以问问题的方式可能大家看不惯,请多多包涵:)

楼主:
楼主逆差的太多了点儿吧?
引用 网友A:

就是水平差才会在这里问问题啊,我要什么都会还发这贴干嘛?你这种回帖我感觉没有任何意义!

网友E:
PIC

就别试了,除非你能忍受编译器出现的报错红字

还**什么咯,  十几 二十块钱一个,淘宝大把的。。。。。。。。

网友F:
太费劲,把时间花在其他地方吧

网友G:
硬件+软件!
首先搞清楚工作原理!
http://c8051fmcu.blog.soh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