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切了的正弦波给灯泡会是什么结果呢??

楼主(2009-12-28):
会不会闪的厉害??
我的结果是闪,人能明显看的出来。
什么原因呢???

网友A:
不能吧?
灯丝加热的频率100Hz,应该看不出闪烁。

网友B:
看不出,因为灯泡是靠钨丝发热产生光的,有热惯性。
应该是其他原因造成,比如斩波同步不好,失步等

楼主:
会不会是可控硅旁的电路没有设置好造成的呢???

网友C:
我很好奇的是:你这个电压波形是怎么产生的呢?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是在控制光耦2脚的触发脉冲时间,用示波器看灯上波形。其实就是在过零点后光耦不导通则可控硅在过零后是不导通,也就正弦波被切了图上那一些,等个几MS我就触发可控硅,也就让可控硅导通了

但我现在改来该去灯还是闪!!!!

网友A:
5楼:
很典型的晶闸管导通角控制波形,就是4楼电路产生的。

楼主:
这波形出来了,为什么加到灯上确闪的厉害呢???

网友D:
它闪的时候 你也跟着眨眼
频率一样的时候 就不闪了

网友E:
LS太牛x了,这样采样,得用同步电路才行!哈哈

网友F:
楼主的调相算法不对或过零检测电路有误。

楼主:
呵呵……解决了!!谢谢大家!!

楼主:
因为我是没用中断(被其它用光了),用扫描的方法导致时间上没能控制好!!

网友G:
lz怎么解决的,分享一下经验吧。

网友H:
这波形,像一排蜡烛

网友I:
看他上面的波形了吗,没有同步,导致了差拍。

楼主:
回复 网友G:

不是我不想分享!!纯属本人的程序没有优化好!!

总之这电路加上自己好好控制好程序,灯调压改变亮度,我实验过可以的。程序我是菜鸟就不献丑了

网友J:
50hz应该可以的,如果你闪烁很厉害,估计是你的灯泡没有在额定功率下工作。比如你给他的功率少了就会这样。你这个问题我以前也碰见过

网友B:
其实用扫描的方法也不是不可以,只要扫描的速度够快,并且在扫描时间到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检测过零点,这样也可以很好的同步。

网友D:
它闪的时候 你也跟着眨眼
频率一样的时候 就不闪了
哦对了,要记得同步的哦

楼主:
谢谢大家,我现在的做法也是扫描检测零点!!
电路上的器件我也换了,不要的全去了!!

以后多多学习,自己的知识太少了!!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