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用输入捕捉测定脉冲频率的问题

楼主(2009-12-28):
小弟想用定时器的输入捕捉功能测频率,如果在输入频率比较低的情况下,第二次捕获的时刻定时器已经溢出了,是不是得在软件上记录溢出的次数啊?如果是的话那就是说定时器的溢出时间越长越好,也就是说时钟源的分频次数越多越好?
我这样理解对么?

楼主:
帮自己顶下吧呵呵

网友A(2013-07-01):
遇到过同样问题。在溢出中断里记录中断次数,两次捕获后,利用溢出次数加捕获值计算外信号的频率。用的溢出时间比较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遇到过同样问题。在溢出中断里记录中断次数,两次捕获后,利用溢出次数加捕获值计算外信号的频率。用的溢出 ...

不错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