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msm7512b组成的点对点通讯电路

楼主(2009-12-28):
主要是不明白 调制后的信号怎么相互连接
看资料上就一个1:1隔离变压器 难道把连个隔离变压器的输出端对接就可以了么?
这样即使能通信距离也十分短吧~
用过的支个招 谢谢

网友A:
什么叫“输出端对接”?要有电话线接口电路的。

楼主:
谢谢!
那就是不能直接连接了
但必须得有电话线么
不知道我用直流电源线做介质可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