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S1302第8引脚后备电池的问题,有些疑惑

楼主(2009-12-28):
要用到时钟芯片,又碍于IO口的限制,以前选用的是ds1307不可充电,用3V的CR1616纽扣电池作后备来供电。VCC是5V供电
   后来改为DS1302,又查询到CR1616不能充电,于是想用LIR系列的电池(电路板上采用的CR1616的尺寸封装,不知道能不能找到和CR1616一样大小的电池),但LIR系列是3.6V,疑惑就在这里出现了
    以前查询DS1307的时候看到这样的提示:设计时应注意DS1307的VCC脚电压一定要高于后备电池的1.5倍,否则可能会出现时钟虽可继续走动,但是DS1307将拒绝CPU的一切读取和写入操作的现象。
   我不知道DS1302是不是和DS1307一样也要这样的标准。后来老大说并一个超级电容上去,到时候可以的话就不用电池只用电容充放电,然后又并了一个5.5V0.47F的电容。

    最后我想知道,如果是5V供电,DS1302的后备电池选用多大的最为合适,3V和3.6V有没有区别。

网友A(2011-11-18):
不充电,串个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