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平转换的问题

楼主(2009-12-28):
最近想在原产品的基础上添加一摄像模组,原系统是3.3V,输入高电平最低为2.0V,摄像模组为2.8V供电, I/O的高电平输出,最低为1.62V.担心不加电平转换到时出问题.但受限于PCB空间,不想用电平转换芯片,我想直接接上拉电阻.不知道是否可行.

网友A:
可以在高低压逻辑芯片间串一个电阻,然后在高压侧IO处加上拉电阻,如果该IO已有内部上拉则不必再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