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感问题求助

楼主(2009-12-28):
请问,DC电源电路中,两个器件的规格如何选择,业内有和标准,谢谢
1:DC输出接的点感
2:DC输出脚接的肖特基二极管

网友A:
要根据所用DCDC芯片和电源规格选取,要注意的是:电感的电感量、工作频率、在工作频率下的Q值、电流规格等,二极管主要注意电流规格、耐压、恢复时间参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