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高效的adc转换方案

楼主(2009-12-28):
求一个高效的adc转换方案
我现在用stm32f103vc,ADC需要转换4个通道的数据,其中0、1、3通道需要每秒转换200次,2通道需要每秒转换2000次,哪位大侠能提供一个高效率,编程简单的转换方案。
我的初步方案是:用规则通道转换0、1、2、3通道,用注入通道转换2通道,全部采用软件触发单次转换,0.5ms定时触发,每触发9次注入通道转换,触发一次规则通道转换,不知这样是否可行。

网友A:
用定时器比较模式触发

楼主:
用定时器比较模式触发的话应该需要2个定时器,运行时间长了会不会出现两个定时器触发不同步,比如注入通道触发了10几次,序列通道才触发一次?

网友B:
3楼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顾虑呢?

楼主:
因为以前用别的单片机的时候这么用过定时器,一个定时器用来产生短脉冲,另一个产生长脉冲,开始的时候还是互相同步的脉冲在运行几个小时后,在本该对齐的上升沿对不齐了,后来就放弃两个定时器的配合使用了。另外当时的单片机定时器少,这样用比较占资源

网友B:
STM32没有5楼说的这种问题。

楼主:
请问香主,我的方案,改为定时器触发,然后用dma保存序列通道数据,中断保存注入通道数据,是否可行?或者有没有更好的方案?

网友B:
这个方案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