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bus/DeviceNet] 请教CAN高手

楼主(2009-12-28):
请教版主:CAN主节点向128个子节点广播的数据帧后,子节点收到广播后都同时回信息。 can总线能不能确保主节点接收到这128帧信息啊?暂时设备没那么多,所有在此讨教。谢谢

网友A:
这128个子节点响应消息是否一样,如果一样,就不一定能收到128帧响应了,具体原因可以理解一下CAN的仲裁机制。
如果不一样,这就要看子节点的是否设置了自动重发功能了,如果设置了,那主节点是应该能收到128响应的,如果没有,可能有些子节点就发送失败了。

网友B: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CAN 总线的本质是广播式总线,本无主从之分。如果楼主要这样用的话只需要在应用层协议上调整即可,不过总线上所有节点ID不能相同,否者你将无法知道是哪个节点发上来的数据,并且总线上有相同ID时会自动仲裁,至于是哪个从节点发过来的很难知道,随机性很强,有可能所有的数据都是个节点发的哦,其他节点的数据就从来没有发出来过,呵呵。

楼主:
谢谢 楼上几位。 最近在等待设备验证中。 “主”节点发送的信息,128个“子”节点收到后就返回相应的信息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