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到四个灯的流水灯。请高手指点指点

楼主(2009-12-28):
ORG 0000H
SJMP MAIN

MAIN:MOV     P0,#0FEH
     MOV     R0,#8H
LP:  MOV       A,P0
     RR        A
     MOV       P0,A
     LCALL     DELY
     DJNZ      R0,LP

      MOV     P0,#0FEH
      MOV     R0,#7H
LP1:  MOV       A,P0
     RL       A
     MOV       P0,A
     LCALL     DELY
     DJNZ      R0,LP1

        MOV R1,#7H
        MOV P0,#07EH
   LP2:  MOV A,P0
        RL A
        MOV P0,A
        LCALL DELY
        DJNZ R1,LP2

      MOV R1,#06H
        MOV P0,#03EH
   LP3: MOV A,P0
        RR A
        MOV P0,A
        LCALL DELY
       DJNZ R1,LP3

          MOV R5,#05H
        MOV P0,#078H
   LP4: MOV A,P0
        MOV R5,#05H
        RL A
        MOV P0,A
        LCALL DELY
       DJNZ R5,LP4
        LJMP MAIN

DELY: MOV R5,#5H
DELY0:MOV   R6,#0C8H
DELY1:MOV      R7,#0F8H
      NOP
DELY2: DJNZ     R7,DELY2
       DJNZ     R6,DELY1
       DJNZ     R5,DELY0
       RET
       END

帮下忙看一下这个程序,有高手指点下,到了最后总是在最后一个循环

不回到main去进入第一个。请高手指点

网友A:
MOV R5,#05H
          MOV P0,#078H
   LP4: MOV A,P0
          MOV R5,#05H
          RL A
          MOV P0,A
          LCALL DELY
          DJNZ R5,LP4
          LJMP MAIN
把红色的这句去掉就可以了,你加了这句就说明每次循环后R5都自动恢复到05H,这样当然回不到MA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