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开关电源最大功率的百分之多少最合适?

楼主(2009-12-28):
(无正文)

网友A:
要根据负载特性选择,重点考察负载的瞬态最大功耗和该功耗的持续时间,比如负载是一个1W的电阻和一个1W的电动机所用开关电源的功率选择就截然不同。

网友B:
持续功率在40%~80%最好,此时PWM占空比在50%上下浮动,纹波相应也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