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米负离子是如何产生的

楼主(2009-12-28):
请问纳米负离子是如何产生的?它与普通空气负离子有何区别。我拆了一个纳米负离子机,有一个高压尖针和高压园板。在高压尖针的下面有一个元件一脚接比较低的直流电压,另一脚接地。用万用表量元件的二脚(单独不连线路板,电阻为0欧姆,交换表笔电阻为12欧姆。搞不清楚此元件难道是纳米材料元件,该元件封装在陶瓷片上并用高压尖针座封死。请高手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A:
那叫扯蛋出来的,借用“纳米”这个度标来唬人,和普通负离子发生器没什么不同。空气负离子是就是带电的空气分子如负氧分子等,其尺寸完全由空气分子本身的尺寸决定,另一类空气中的“负离子”是带电微粒或称带电气溶胶分子团,这种东西本身也不是由负离子发生器产生的,而是悬置在空气中进而带电形成,其尺寸仍是原始尺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