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米负离子是如何产生的

楼主(2009-12-28):
请问纳米负离子是如何产生的?它与普通空气负离子有何区别。我拆了一个纳米负离子机,有一个高压尖针和高压园板。在高压尖针的下面有一个元件一脚接比较低的直流电压,另一脚接地。用万用表量元件的二脚(单独不连线路板,电阻为0欧姆,交换表笔电阻为12欧姆。搞不清楚此元件难道是纳米材料元件,该元件封装在陶瓷片上并用高压尖针座封死。请高手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A:
已在另帖中解答,勿一帖多发。

网友B:
“纳米”是宏观和微观的“城乡结合部”——介观。由于介观物理还不成熟(更确切的说是有点两头够不着,宏观解释不了而微观太复杂),所以有点混乱(特别是被商业利用),纳米水就是一例。不过,如果你能在宏观和微观都有点功底的话,多半还是忽悠不了你地。

网友C:
气体分子的直径是埃米级(10E-10 米)和亚埃米级的,而纳米单位是 10E-9 米。也就是说“纳米负离子”这玩意儿是体积过千倍的固体(有可能是液体,几乎不可能是气体了),你吸进肺里,它有相当大的可能在你的肺泡里安营扎寨,据说“矽肺”就这么得的。:lol

网友D(2021-03-06):
你确认你合适在这个论坛混?确认你是干电子的?
纳米不是指材料就是指结果产物,所谓负离子结合你的拆解应该是臭氧。
纳米级臭氧?你要是做得出来世界最牛。
纳米材料和臭氧发生器的关系约等于喜马拉雅和阿丽亚娜海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