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求教

楼主(2009-12-28):
我想问一下:80颗封装为3528的0.06W的小贴片LED的串并形式什么样的最好?
还有就是这种小电流恒流驱动采用什么方案好且价格便宜呢?望大侠们指点迷津...

楼主:
希望哪位能够指教一下...

网友A:
我不知道,帮你顶贴的。

楼主:
补充一下:就是一个5W的恒流源电路。用的光源是指定的80多颗小功率贴片LED...想咨询一下有什么样的IC可以用,价格尽量便宜一点的!

网友:
灯珠肯定是串联,因为串联好处太多了。电源貌似不是一个IC就能解决的吧,用反激式开关电源很好使的

楼主:
作为一整串吗?
那这个输出电流就有点太小了吧!3528封装的典型电流值在20mA左右耶

楼主:
我就是想问一下,我这个情况用什么样的电路最合适?
用阻容降压加稳压管这样的搭配是不是很不安全呢?

网友:
是滴   就是一串。一般都稍小于20mA      如果80个全部串的话电压老高了,所以建议40个一串再并,电源选择输出电流在40mA,电压大概在120V就行的。驱动LED的电源电流一般都不大。

楼主:
谢谢LS兄弟的解答!我现在想 市电整流之后不才300V么,80颗灯直接结成一串,直接用整流后的电压供电,用恒流二极管将输出电流恒定在20mA,你看这样行不行?

网友B:
我们现在也用这个芯片的,国产货,试试吧!型号:HA22006P

楼主:
LS的兄弟能不能提供一下HA22006P相关资料呢?

网友C:
“我就是想问一下,我这个情况用什么样的电路最合适?
用阻容降压加稳压管这样的搭配是不是很不安全呢? ”

  LZ:这种电路结构在上电的瞬间。对负载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并且电网有波动,你就无法保证恒流!LED是必须在恒流下工作的!
至于 串联和并联 这两个连接方式无法绝对的说哪个好哪个不好!他们的优势及劣势都是相对而言的!
你需要的IC 可以去凌特规则的网站看下!他们有几款这样的IC,具体型号不大记得!

网友D:
用PB2808之类的IC吧.做10串8并.可以做宽电压.

网友E:
有恒流IC呀 大哥,芯联的,便宜呀,

网友F:
LCD背光的方案,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