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这样驱动可以不?

楼主(2009-12-28):
先上个图

楼主:
发此帖是基于两个现象
1,ULN2003A很烫很烫。可DATASHEET上却说“Each channel
rated at 500mAand can withstand peak currents of
600mA.Suppressiondiodesare included for inductive”
我测了下继电器的电流是8mA左右。
2,继电器在不停的断开闭合,好像振荡了,特别不解,I/O口输出时固定的高或者低的。
继电器额定电压是DC24V,因为别的原因,V+和V_之间是DC32V.

网友A:
续流二极管加了没?

楼主:
回楼上
ULN2003A内部已有续流二极管。

网友B:
继电器额定电压是DC24V你加到32V你确定没问题?

楼主:
电压是高了点,但看继电器资料上说可以工作在额定电压的160%

网友C:
继电器资料上说可以工作在额定电压的160%?好像还没看见过这样写哦。160%?时间的限止吗。

网友D:
自己算下吧每个通道在ULN2003A上产生的功耗,再看下一个这个封装能承受多少功耗,发热很正常

网友E:
最好在额定条件下工作。你看看波形是不是振荡了嘛

楼主:
找遍DATASHEET还真没找到DIP16封装的能承受多大的功率。

明天串个9.1V的稳压管再试试。

网友F:
PR4的阻值太小了,ULN2003A关不断,工作在放大状态,也就产生楼主描述的奇怪问题。

网友A:
PR3才1K,PR4 5.6K,应该可以饱和导通。

网友F:
光耦初级电流为(5V-1.5V)/1K=3.5mA
光耦次级如果要饱和导通,电流为32V/5.6K=5.7mA
光耦的电流传输率只有0点几,光耦次级不能饱和导通。

楼主:
谢谢awey  !

不愧为大版,今在V+处串了个9.1V的稳压管,将PR4改为10K的排阻,故障现象消除了。

结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