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Z1014莫名其妙烧片子

楼主(2009-12-28):
VGSM接的TC35模块,SIM卡未插批量老化时,时不时有AOZ1014烧毁,大多数内部PMOS击穿,输出12V。
求救!

楼主:
下图为PCB图,受限于结构空间,布得相当不好,不知道是否布板因素导致。
比如,LX到电感线有点过于长,地敷得支离破碎。

楼主:
由于TC35模块查找SIM卡的问题,PWM一直周期性的在DCM模式与CCM模式切换,如此可靠么?

楼主:
看Vlx脚的PWM波形,启动瞬间有时有高达100%的占空比,模块又需要频繁开关机,如此可靠否?
AOZ1014本身就有4ms软启动,怎么还如此,需要另加软启动?